[安国] 一个安国黑胶U盘,无法读取,32g量产成功后怎么只有8g?

楼主(2020-12-09):
一个安国黑胶U盘,32g,无法读取,也不能格式化,检测为 设备描述: 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Generic Flash 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200mA

USB设备ID: VID = 058F PID = 6387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Generic
 产品型号: Flash Disk
产品修订版: 8.07

 主控厂商: Alcor Micro(安国)
 主控型号: AU6989SN-GTC [F500] - F/W F001
闪存识别码: 453C98B37672 - WDC(西部数据) - 1CE/单通道 [TLC] -> 总容量 = 32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alcor.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Unknown(未知)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453C98B37672        --------
--------        --------
--------        --------
--------        --------
--------        --------
--------        --------
--------        --------
--------        --------

网上搜到教程后,默认设置量产成功,但容量只有32g的四分之一了,速度也不快5兆每秒左右,怎么回事,是没设置好吗?

网友:
其他设定,指定Flash ID试试

楼主:
我选了自动ECC,再试一次,不行了再按你说的试试

网友A:
低格检测那里改一下,ECC调大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格检测那里改一下,ECC调大一点试试

最大15,多大合适呢

楼主:
选择自动ECC,其他都默认设置后,容量大了几百兆,坏块多了几百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选择自动ECC,其他都默认设置后,容量大了几百兆,坏块多了几百个

试了一天,还是不行

网友B:
差不多,黑片坏块太多,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出问题,量产软件检查后会屏蔽掉所有问题块。我之前的一个8G盘量产后也只剩下2G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黑片坏块太多,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出问题,量产软件检查后会屏蔽掉所有问题块。我之前的一个8G盘量产 ...

屏蔽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和正片那样稳定的长期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蔽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和正片那样稳定的长期使用了?

不好说,黑片先天体质不好,用着时间长了还会出坏块

楼主:
下了个最新版的量产工具,又量产了一遍,坏块又多了一百多,容量还是7、8G的样子,是不是只能这样将就着用了?

楼主:
量产后字母
S
1P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2021-03-30):
应该是速度优先,1片。

网友(2023-04-21):
黑胶不能量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天,还是不行

坏的太多 正常。坏的太多 正常。坏的太多 正常。

网友:
坏块会扩散,每次量产都会多一些坏块。

网友(2024-08-19):
我也遇到一个安国黑片,量产工具都识别不了啊!

网友:
选的是半容量检测,强制PSLC模式了,用清空+全新那个选项,我这个回复好像有点太迟了,估计楼主的盘已经魂归垃圾桶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本来就是8G

网友:
黑胶盘就不要去折腾了吧,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