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公牛明装15孔插座

楼主(2020-12-09):
上次买的公牛15孔插座,还剩下几个没用 拆开看看。
外观

背面,额定10A电流

外壳

内部

拆掉专用螺丝往左边滑动就拆下来了

看着挺不错的

特写

强磁不吸

厚度0.5mm,宽4mm,算下来截面积2mm²裸露的铜条,5KW妥妥的没问题。

网友:
拿个磁铁吸黄铜图什么

网友A:
请问
这个牛牌插座
价位?

网友:
铜条看着还真是不错!只是这个塑料看着像是回料的感觉。

网友:
铜条看着顺眼,明装的倒是少见
等牙膏ing

网友:
公牛插座相对做工还不错

网友:
g09,明装排插里公牛的的确比别的牌子看着舒服,而且出故障的基本没有

网友:
大品牌用料不会太差,地线铜条能加一层塑料绝缘挡住更好。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不错,对得起公牛牌子。。。。。

网友:
还是比较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
这个牛牌插座
价位?

我刚买,18元实体店。不知楼主的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刚买,18元实体店。不知楼主的是多少

谢谢
实体店18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实体店18元

公牛现在的产品基本上都是线上线下同价或是相差3个点左右

网友:
好东西!很养眼啊!

网友C:
做工不错,铜条看着顺眼。
有一些山寨厂商特别的大胆,在同等体积下做出了更多的插孔。例如这是15孔的,寨厂给设计成了21孔(正面15孔,下面6孔),我见过,没有瞎说。

在楼下捡到5个山寨充电头,有三个是好的,另两个坏了(输出二极管击穿)。外壳、生产厂家都一样,输出为5V500mA,空载发热严重(市电电压越高,发热量越大)。

网友D(2023-01-12):
引用 网友C:
做工不错,铜条看着顺眼。
有一些山寨厂商特别的大胆,在同等体积下做出了更多的插孔。例如这是15孔的,寨 ...

有一说一,这种插座使用合适的插头可以改成无线一分几?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我一般是3个5孔并排装,好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说一,这种插座使用合适的插头可以改成无线一分几?

像这种插座,使用合适的插头,可以实现一分二、一分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镀铜,不就吸上了

网友:
觉着没有以前正泰15孔的好。做工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