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诺基亚无线网络的问题,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啊?

楼主(2020-12-09):
诺基亚7,安卓版本9.0,之前一直用家里的5Gwifi,这两天突然搜不到了,只有2.4Gwifi,家人的手机都可以搜到可以正常使用,自己手机就是装过无线优化的软件,已经恢复出厂设置没有用,网络清除也不行,哪位大哥提点宝贵意见,多谢了。

网友:
还有用啊?可以换机了

网友A:
我的也是,诺基亚7,今年开始,在多个路由器旁边WiFi信号只有两格,最多三个,连接不畅。估计涉及手机里WiFi的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诺基亚7,今年开始,在多个路由器旁边WiFi信号只有两格,最多三个,连接不畅。估计涉及手机里WiF ...

路由器功率低了,换个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路由器功率低了,换个就好了

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其他手机都能收到信号,单这个诺7,今年来才出现这个问题,前两年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其他手机都能收到信号,单这个诺7,今年来才出现这个问题,前两年是没问题的。 ...

我在路由器里面设置信号增强,穿过3堵墙还能搜3格,就是速度没有连接5Gwifi速度快

网友A:
现在是安卓9,不是升级造成的。安卓9OTA发布后就更新了,一直用着。就是近半年wifi信号奇弱。在路由器旁边5G信号还好,远了也不行。
在公司不存在多个路由器干扰问题,2.4G信号在路由器旁边也很弱,同事们不同手机wifi信号都可以的。
另外,手机套餐是无限流量的,不用wifi用手机流量顺畅的很。
之前换过一次电池了,现在正常使用要一天三充,打算换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安卓9,不是升级造成的。安卓9OTA发布后就更新了,一直用着。就是近半年wifi信号奇弱。在路由器旁边5 ...

网上有的说出现网络断流的刷回8.1就好了,估计系统补丁没做好,我这个情况不一样,手机电量感觉是个别体质,也有不少人说升级到9电量用的太快,我的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充一次电足够用一天的

网友:
重启路由试试,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15457&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