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晒鼓还有没有用?

楼主(2020-12-09):
请大家帮忙看下这个晒鼓还有没有用?倒了很多次废粉,打出来都有墨粉条,把晒豉拿出来,用纸巾擦干净再放回打印,打过几张还是有,又拿出来擦干净放回去连续几次都不行,机器是hp2055d卖家说可以混加,混加过12a和388a的粉

这是ce505晒鼓

网友:
换个硒鼓吧,几十块又不贵

网友A:
这种便宜鼓 建议别折腾    12a和388的鼓大概都是20元左右就能买到,
  这鼓这个样子 肯定得换件了 具体是哪个棍哪个刷还不好判断的,
就算判断准确  配件也将近10元了   其他组件的寿命可能也快到了
折腾半天一手碳粉  还得好几天功夫

还不如直接买个新鼓 稳稳当当的再打印个1000页  然后再加粉或者换鼓来得省心实在。

网友:
晒鼓是什么东西

网友:
换一个,又不贵!  何必这么折腾呢,

要知道碳粉的危害性极大,人体吸入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网友B:
12和88的粉不要混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便宜鼓 建议别折腾    12a和388的鼓大概都是20元左右就能买到,
  这鼓这个样子 肯定得换件了 具体是哪 ...

这是ce505晒鼓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和88的粉不要混加

不可以吗,那个卖家说温度都够可以混用,这是ce505晒鼓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可以吗,那个卖家说温度都够可以混用,这是ce505晒鼓

高速粉和化学粉不一样,你这个是高速机,有专机专用的粉,太差的粉对感光鼓寿命有影响

网友A:
hp2055d 硒鼓 某宝28元吧,
这鼓还带芯片,单买芯片6元。

网友:
鼓是没 问题,是清洁刮板不行了,想省钱就单换刮板,网上有卖的。

网友:
换掉吧,漏出的粉自己吸了不好

网友:
如果硒鼓没问题,那就是刮粉板的问题,换一个吧。

网友:
刮板刮不干净,拆开洗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粉和化学粉不一样,你这个是高速机,有专机专用的粉,太差的粉对感光鼓寿命有影响 ...

现在用格之格12a

网友:
不建议继续折腾,耗时耗力,直接换个新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p2055d 硒鼓 某宝28元吧,
这鼓还带芯片,单买芯片6元。

28块不行吧,格之格的好像七十块一个。

网友:
硒鼓有三种    有机鼓(3000张)   硒鼓(一万张)  陶瓷鼓(十万张)
你这种是有机硒鼓寿命3000张。

网友:
下头的残纸用湿纸巾擦掉看看,先打几十张空白页

网友:
冬天北方空气干燥。便宜的粉因为静电吸附,会出现各种异常。无解。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