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asm235cm 升级程序及171120_D1_1E_80和171120_D1_29_03固件包

楼主(2020-12-09):
使用环境:此升级工具只能 WINXP/WIN7/WIN8/WIN10系统上使用。
使用对象:主控为asm235(2235)芯片USB外置硬盘盒
1、升级过程
打开程序选择固件包
注意:FW Version 为当前硬盘盒所用的固件版本
注意:右下脚出现PASS则为升级成功

注:
这两个固件我在性能上我没有发现有什么区别
171120_D1_1E_80在“设备管理器”上显示的是你硬盘的型号。
171120_D1_29_03提取自UNITEK的硬盘盒,所以在“设备管理器”显示UNITEK USB3.1 TO SATA6Gbs

工具及171120_D1_1E_80固件
171120_D1_29_03固件
171120_D1_29_03编程器固件(该文件只能用于使用编程刷写硬盘盒的flash,如果在软件上使用它则会砖)

写在最后
如果不小心将错误的固件刷进了硬盘盒,你上夹子用编程器将flash清空,如果没有条件将flash解焊下来也可以,
asm235cm芯片中好像自带一个16????什么的固件,接上电脑后会出现asm2235的一个设备,可以正常访问硬盘

网友A:
短接 1、8脚位也可以重新量产

网友B:
此升级工具只能 WINXP/WIN7/WIN8/WIN10系统上使用。
难道还有人用win9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升级工具只能 WINXP/WIN7/WIN8/WIN10系统上使用。
难道还有人用win98?

主流的除了的windows还有LINUX和MAC系统,说明下还是好的,像有些软件不支持WIN10的

网友:
WIN7的兼容性不错

网友C(2021-03-05):
程序也能刷asm1153e吧?

网友D(2021-04-06):
为什么我刷的171120_D1_1E_80固件,最后U盘一直都挂在3.1的USB3.0 Root Hub下面.死活无法测试USB3.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也能刷asm1153e吧?

程序能用于1153e,我测试过,注意:固件不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刷的171120_D1_1E_80固件,最后U盘一直都挂在3.1的USB3.0 Root Hub下面.死活无法测试USB3.1
...

不知道,我没有条件测试

网友E(2021-05-25):
引用 网友A:
短接 1、8脚位也可以重新量产

1.8脚位在上下左右哪边?

网友(2021-08-04):
感谢楼主,tb买的asm235cm易驱线接ssd不能正常识别UASP和TRIM,刷了171120_D1_1E_80固件就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正好要更新硬盘盒

网友(2021-09-11):
感谢,3分钟就休眠真恶心,也不知道谁想出来的,必须刷固件

网友(2021-10-16):
引用 网友A:
短接 1、8脚位也可以重新量产

hi 我今天刷了一下麦沃k3527ch,主控是asm235ch。最后一项fail了。想知道一下您在帖子里说的短接1和8针脚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1.8脚位在上下左右哪边?

我今天也是刷错了固件,主控不识别闪存。短接就好了。

首先找到你的flash闪存型号,去百度找对应的闪存原理图。看图上的1和8脚进行短接。
比如,我这个FM25F01芯片就如图所示1和8脚,短接硬盘盒开机然后打开刷写工具,能正确识别到闪存了。选择正确的固件,开刷。

网友:
此升级工具只能 WINXP/WIN7/WIN8/WIN10系统上使用

网友:
不错,回头我的盒子也给刷一下固件

网友:
楼主您好,我先描述一下我的问题。
我在淘宝上买了个外观极高的mSATA转Type-C硬盘盒,装了一块MLC东芝盘。这个盒子的问题是,安全弹出断电速度太快,导致每次硬盘都会记录一个不安全关闭计数(C0值)。这个盒子蛮贵的,我也舍不得扔,看到您这个帖子就下载下来试了试。

80固件和03固件都无法刷入,每次只能通过第一项,后两项都是FAIL。但是,我发现刷入80后,虽然失败但是弹出后不断电了,刷入03后,也显示失败,但是弹出后进入了呼吸灯休眠模式。拔掉后,80固件还是会记录一个不安全关闭,但呼吸灯状态的03固件缺不会。总算是解决了我这个宝贝盒子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由于是个小众品牌,技术已经不管升级固件了,碰到您这个固件也是万幸,拯救了我的硬盘和盒子。

现在我有个疑问,虽然刷入失败,但是插拔后读取的固件版本却是正确的,读盘正常,写入正常,测速也正常。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固件bug导致数据出问题。以我的理解,mSATA只是接口形式变了,但还是SATA协议和总线,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楼主您觉得呢?

网友(2021-11-23):
正好闲了一块 SATA固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