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报废2014年漫步者-声迈XEMAL-X100多媒体音箱-取电源线修插排

楼主(2020-12-09):
领导淘汰的漫步者电脑音箱,功能正常,就是颜色发旧了。
本来准备扔垃圾桶,正好有个辣鸡插排电源线有问题,取电源线修插排好了。

从网上找的出厂靓照

实际成色惨不忍睹,发旧,网罩扣开,四个橡胶垫全部老化成粉末

背面的铭牌

放大特写

四英寸喇叭,看起来挺正规

抠掉喇叭,看到里面的弱鸡变压器和控制板

控制板6颗螺丝固定,音频输入输出

取下控制板总成,四根线连接,两根低压交流电,两根喇叭线

电源线固定挺结实,打胶很厚,胶也老化了

电源线与变压器直接连,铝压线帽,串联保险丝

镀锡铜线,0.75方,还不错

变压器单输出,不是三线双绕组输出,低端货

变压器底部有脚垫减震,好评

弱鸡变压器,可以扔了

控制板抠胶,四根线

拆焊后卸螺丝,取出控制板,低端单面板

开关竟然是控制低压交流电的。。。。。两个大电容

三只UTC2030功放,做工就那样了

本来准备扔掉的辣鸡插排,做工真次

电工给换的插头,碎了,电源线皮厚铜丝细,目测0.5不到,扔了

漫步者的线不错,镀锡,打结安装

焊工一般般

整个胶皮,替换老化断裂的固定片

收工,多一个吃灰的插排,和4寸喇叭,其它的丢掉了

谢谢观看,欢迎点赞~

网友A:
这形状的排插我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太低端的漫步者就这个样子了,一点都不合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形状的排插我还是第一次见

山寨插排,单位早些时候采购的辣鸡货。。。。。。。。。

网友:
你领导还真会省,这个插排碎烂就算了。
最大安全隐患是这个塑料应该不是阻燃村料,很容易着火的

网友:
多处利用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这排插可以送给大妈了。。。。。。

网友(2022-05-07):
请这款音箱拆掉音量旋钮,是直接拔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