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看看这个燃气比例阀还好吗?

楼主(2020-12-09):
得了个燃气热水器用比例阀,但好像线圈(好像是)触角部位塑料断裂,不知是否已坏。燃气热水器可能比例阀坏,换上这个现实更多故障,不确定是否已坏。不知这个线圈里面结构咋样,也不知塑料断裂是否影响使用

网友:
这样断裂,肯定被暴力过了,量一下线圈还通的话可能还可以用,不过看受暴力的类型和程度

网友(2025-03-10):
断裂部分为燃气供应主阀,另一个是比例电磁阀。比例阀供电需要正负极。

楼主:
后来换了个新的,热水器一直正常使用中,这个就一直闲置中,也没检查到底哪里有没有坏。。。

网友:
安全第一,设计燃气的还是要用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