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改液晶钟电池电路,用7号电池代替纽扣电池。修手电开关。

楼主(2020-12-09):
都是些小把戏,那个液晶表设计用两个AG10的纽扣电池,我拆开发现可以直接用7号电池的两节。多焊了一个线就可以了。

原来那个纽扣电池挺费电的。

楼主:
一个外壳很舒服的AA电池手电,可惜开关坏了,应该是以前电池坏了,腐蚀导致的,为修这开关,很费脑子。
换了一个开关,里面俩个地方要焊接,总算搞成了。再还给老人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外壳很舒服的AA电池手电,可惜开关坏了,应该是以前电池坏了,腐蚀导致的,为修这开关,很费脑子。
换 ...

这么粗的壳子,可以换18650锂电了吧哈哈哈哈

楼主:
一个外壳很舒服的2AA电池手电,可惜开关坏了,南孚的。。。。超市买的,35元,好贵。

网友:
我的也是这么改的

网友:
这种手电筒感觉很一般啊,塑料外壳质感不好

网友A:
同款电子钟 好多年了外壳还白的 你这个怎么这么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同款电子钟 好多年了外壳还白的 你这个怎么这么惨

不过越走越快不知怎么回事 时间长了能差出半个小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款电子钟 好多年了外壳还白的 你这个怎么这么惨

论坛里有用8025代替晶振的帖子,不过这个表拆了排线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用8025代替晶振的帖子,不过这个表拆了排线容易坏。

好吧 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越走越快不知怎么回事 时间长了能差出半个小时

和你的一样,天热走的更快。必须换一个32.768的小圆柱晶振,,,很便宜的,我买了好几个,就是懒的没有时间换。好点的晶体能一个月几秒差。

不能并电容的。会死机。。。。

如果全装了电池,可以闪动,其实没有什么意思。

楼主(2022-02-05):
换晶振,还是最便宜,最容易的

楼主(2024-05-23):
换几毛钱的中档晶振,一个月差不了几十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