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武士电源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20-12-09):
抄板黑武士可调电源,公版方案,抄了一个试了一下。输入40V输出最多只能到20V。电位器已经换过了,R23在电路图是10K的,我给换成500R电压便可以调到30V,请问这么改能长时间使用吗?

楼主:
两个灯都是贴片0805白光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据黑武士原作者讲,功率余量都不大,你改高电压最大功率处的电压不是你改的最大电压,况且输入输出压差要大于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黑武士原作者讲,功率余量都不大,你改高电压最大功率处的电压不是你改的最大电压,况且输入输出压差要大 ...

这个板子别人的输出都是到30V的。40V供电输出30V还是很容易的。只不过现在最大只能输出20V

网友(2021-05-05):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别人的输出都是到30V的。40V供电输出30V还是很容易的。只不过现在最大只能输出20V ...

你怎么改调压基准脚位了,要改取样分压电阻R 42和R 24的比例,把R 42换成71k Ω就可以了。我刚又下单了一片,准备改成75V15A 四线的,正在构思,要替换很多功率元件。整LED 灯片要高压,玩ZVS要大电流,又要考虑线阻压降,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灯都是贴片0805白光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358的供电9V,去掉压降也有8.3V,白光LED压降大约3V,到U1的控制电压高于5V,我记得以前改电脑电源时测试过起控电压在2.5V左右,应该没问题。你这个图纸和我不一样,能不能分享一份完整的,可以互相印证。改高电压要注意电容耐压和压差,注意9V供电是线性降压,提高了输入电压会增加损耗和发热量,这个最容易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