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本人小白 求高手帮忙开卡·里面有资料照片

楼主(2020-12-09):
本人小白 求高手帮忙开卡· 里面有资料照片 来个高手帮忙开卡·

楼主:
可加微信  18161640100

网友A:
有资料就别开卡,不然里面资料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资料就别开卡,不然里面资料就没了

开卡以后里面东西就都没了吗?

网友:
可以搬板试试,不行的话只能数据恢复

网友:
颗粒没坏的话,58XT难度不大

不过这颗粒不像是原厂标,应该是后打的

网友:
JP1怎么给短上了

网友:
想要数据?58xt可以做数据恢复啊,就是麻烦点。

网友:
有资料就别开卡了。。一开卡就数据火葬场,58XT还是属于比较容易恢复的。只要固件能匹配上

网友:
数据恢复找楼上的飞机哥,纯开卡修复固态找我

网友:
论坛有软件,58xt easytool,另一个是啥啥助手,加载合适的固件,可以恢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