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飞利浦S5000剃须刀低电量提示故障维修思路

楼主(2020-12-09):
手里的飞利浦S5000剃须刀按启动键闪橙色灯,提示电量低,本以为电池需要换了,然而测试电池电压2.75V(两节镍氢串联),用直流稳压电源代替电池加到4.2V都不行,故障依旧。如果插充电器充几分钟再拔掉,那么就有很大的概率能够启动,但是用一会儿或者放置一会儿(时间不固定)就又不行了。没查到这个单片机的资料,估计专用的。猜测是电压检测部分有问题,不知道电池电压检测部分是哪里,求维修思路。

网友A:
和我的故障一模一样,我现在把充电部分那个正负间的小电容c001拆掉了,故障有所减轻 ,没有找到正确的故障点,也只能这样用了

楼主(2021-03-10):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故障一模一样,我现在把充电部分那个正负间的小电容c001拆掉了,故障有所减轻 ,没有找到正确的故障 ...

我直接把电机控制MOS管的栅极接到按钮上了,按下的时候电机转,松开停,凑合用了。

网友(2021-04-28):
现象和楼主的一摸一样,电池测试有电量,一用显示电量低,插充电器充一会后,大概率能用起来。
是电池问题,一开始看了这个帖,误导还换了主板,可是用了旧的电池,问题依旧。换了电池之后立马用是不行的,还是显示电量低,需要用充电器充一会,以后就能正常用了。

网友:
我的S5077今天测在自动关机的时候电池还有2.65v的电压,再开机橙色灯闪,电机不转,充了几秒钟的电又可以开机了,本来想找到电池电压检测电阻改动的,查不到这个芯片的电路,无意中发现了reset点位,就顺手把reset和附近的tp16点在开机的时候短路了一下,结果电机一直在转动,持续放电到2.4v左右关机了,再开机又是橙色灯闪电机不转,现在在充电中,等充满了试试能用几次,放电到几伏关机

网友(2021-10-30):
您好!我的飞利浦s5000和您的故障一样。请问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我的剃须刀是s5000故障是不开机,橙色灯闪烁。这种故障一般不会是电路板的问题,都是电池的问题。(电池长时间不充电亏电所致)坏的电池你去测量虽然它也是有电压的,但是它就是坏了。如果换上新电池,故障橙色灯依旧闪烁,并不是新电池的问题。你需要把新电池焊接上,然后充电8小时以上,直到白色充电灯熄灭。剃须刀就会满血复活。

网友:
同故障,拆电池检测电池正常,换电池无效,淘宝买来充电宝主板,dcdc降压板,锂电池,准备替换原主板

网友:
我也是和楼主一模一样的现象,电池肯定是好的。电池2.7V,就是橙灯闪7-8次。冲一会儿会好一阵。是不是提示要换刀头?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复位?

网友(2021-12-28):
手里的飞利浦S5000剃须刀,测试电池电压2.75V(两节镍氢串联)

是几号镍氢电池?

网友B:
有没想过电池内阻大,有电压但是内阻大负载电压会拉低

网友:
好奇怪的故障,我的超人剃须刀也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想过电池内阻大,有电压但是内阻大负载电压会拉低

想过,但是我尝试用外部直流电源供电也不行。

网友C:
S600也是这个故障,充一会电有可能好用,放一会就不能用。电压2.7伏,电池没问题,直接换的主板电池一套加电机4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S600也是这个故障,充一会电有可能好用,放一会就不能用。电压2.7伏,电池没问题,直接换的主板电池一套加 ...

看来这是飞利浦电动剃须刀的通病

网友(2022-05-31):
我这个飞科fs336 也出现这问题了,就是提示电量低,但是把电池直接连电机上是可以转的。。。。说明电池有电,但是就是提示电量低

网友:
镍氢电池用久了内阻肯定会变大,换电池再充电试试

网友:
我没用这么高端的剃须刀,真汉子14元,直接开关控制,用了15年,外网换过,去年坏了,碳刷磨没了,换的飞科双头,也是开关控制,目前还没问题,飞科23元!

网友:
实测换电池无效,冲了一天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