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10元一只,真假雷士12W射灯, 好难分辨,希望大神来指点,筒灯!

楼主(2020-12-09):
真假雷士12W射灯, 好难分辨,希望大神来指点,筒灯!

10元一个在闲鱼上淘来的12W筒灯。 有包装,有牌子。

以我二十年的经验,不知道这个灯是不是真的。

12W 4000K

拆开包装

咦,盒子下面有东西!

拿起来看看是电源驱动!

衣服掉了的驱动电源

整体外观图

灯的标签

开始拆, 上面这个环好像没有什么功能。难道是保护我们拆机达人伤手的!

内芯

看到灯珠了!

铝基板 仔细能看到走线,油漆下面!

背面光的,没有涂导热,估计功率小不需要!

9棵球球

导光板

另一面是平的, 直接在外面!

电源驱动

灯珠焊的好丑,感觉这个灯不像真的

点亮试试

网友:
这焊点,不忍直视

网友:
我觉得是假的

网友A:
   二十年经验 都分不出来了 真假还重要吗  ?

小马儿跑 小马不吃草  你太黑了  ……

网友:
亮度肯定够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十年经验 都分不出来了 真假还重要吗  ?

小马儿跑 小马不吃草  你太黑了  ……

看来出来, 说假吧, 做的有模有样, 真的又不像!

网友:
看用料好象倒是挺足的,不过做工不佳

网友:
老王家买了几个雷士10瓦驱动,个头够大里头做工规整还打了胶

网友:
那个鸡屎焊一看就是出租屋品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测一下实际功率,那么大个的散热器,要保持不高于60度的话估计最多只能有7--8瓦

网友:
看起来不咋地

网友:
假的,看电源都是假的,灯珠手工焊

网友:
9个灯珠,12W?怎么来的?

网友:
雷士灯也不咋样,我公司买了两个吸顶灯,都一年就坏了,还好京东上买的,直接换新的,不过拆灯也麻烦

网友:
明显是高仿,真的电源都的打胶固化的,真的散热片比这个厚

网友:
你不好意思承认买到假的了。

网友B:
这种非隔离LED驱动也就比阻容降压强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非隔离LED驱动也就比阻容降压强一点

完全是睁眼说瞎话。 这种9粒1W LED的灯, 哪来的非隔离, 总共就 3V X 9 =27V的电压, 需要有非隔离吗

网友C:
楼主这灯不管真的假的雷士, 至少散热问题不大,而且是早期的1W灯珠,这种驱动也到处都买的到。确保桥后450V电容稳定, 做到无频闪, 妥妥地当学习灯。 主体大环境照明 + 一个这种局部提亮对准工作区的辅助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灯不管真的假的雷士, 至少散热问题不大,而且是早期的1W灯珠,这种驱动也到处都买的到。确保桥后450 ...

谢谢, 我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假的就安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是睁眼说瞎话。 这种9粒1W LED的灯, 哪来的非隔离, 总共就 3V X 9 =27V的电压, 需要有非隔离吗 ...

OK,你说的有道理,看到7脚IC想当然的以为是非隔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