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太阳能电池板+一堆乱七八糟的电池进阶篇~~

楼主(2020-12-09):
阳台防盗窗上面绑上太阳能电池板,这尺寸刚好,还能遮阳还能发电

增加了一堆垃圾镍氢,3块容量不知几百ma的18650,2块18550,都是容量很小了,废物利用发挥余热全部搞上,3串镍氢,电压和单块锂电差不多了,应该没什么危险,充放电电流都是2A,2A平均到20多块电池上,别提爆炸了,估计充满都比较难

楼下的电三轮,撸的太阳能电池板除了报废的全搞上了,剩下的在阳台上,就当废物利用吧,为了和平,为了地球(其实就是穷)

网友A:
太阳能板那里撸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板那里撸的啊?

某鱼,拼夕夕都有,xx单车报废拆下来的板子

网友:
电池都这么鼓了还用,注意安全

网友:
果然是为了地球,顶

网友:
这么搞小心boom:titter:

网友B:
那个车可以边晒太阳 边跑了,36块板,每块10W  360W  够用5km/h移动了

网友:
怎么也要控制板啊

网友:
焊工了得,这么多锂电并联,我是不敢的

网友:
风险太大,不同电池,内阻都不同,有时候并不是连得多就好!匹配几个好的用上就行了。

网友:
深绿色的好像是FDK的镍氢电池,质量很好的   我在咸鱼买过,是对讲机电池里拆的。

网友:
阳台上灰尘太大了过不了多久就要清洗一次才行 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鱼,拼夕夕都有,xx单车报废拆下来的板子

貌似那个太阳能效率非常低, 不知道三轮车那个能有多少W输出功率 晒一天太阳能骑多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车可以边晒太阳 边跑了,36块板,每块10W  360W  够用5km/h移动了

没有10W吧 大夏天大太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10W吧 大夏天大太阳吗??

额定,实际只能夏天大太阳才能达标

网友:
电动车太阳能板倾角能调节的话,发电量增加许多。36*5=180w,太厉害了!我用了21块总共105w:titter:

网友:
历害,这些电池这样了还用呀···18650扔了好多,DELL本本上拆了好多锂手机电池样的 也扔了···不敢乱用····

网友:
我看着那一块块电池就好像看到了一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