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最近爆发的西数/闪迪冷数据问题大家有什么看法

楼主(2020-12-09):
前段时间在某东上看到致钛盘的问答里有人问这盘有没有冷数据掉速的问题,心想840事件都已时过境迁,加之3D-NAND的普及让NAND CELL的墙壁恢复了以往的厚度,现在怎么还会有人提这个问题,不过这两天才发现原来是因为闪迪的Ultra 3D以及SN550、SN750盘被爆出来存放1年的数据读取时可能出现接近个位数的读取速度,仿如当年的三星840事件。而网友同样将锅扔到了固件的冷数据刷新设计上。

不过就这事件,我个人有几点疑问:
1. 3D-NAND由于制程回退,因此漏电应较当年的840趋缓得多,缘何仅是1年的数据就可以出错到读取纠错后读取速度跌入谷底?
2. 同样有见到,各论坛上一些回帖参与测试的人其SSD购买并不久,一些半年内购买的人的SSD读取速度虽未见跌至谷底,但速度曲线亦是如过山车,对于全新闪存来说,半年内甚至一季度内的读取都出现如此情况,是否可能问题并非出现在冷数据,而是主控或固件本身读取的缺陷所致?
3. 综合1和2,是否可能读取曲线波动大但最低速度保持于100M/S或是200M/S以上的为主控\固件缺陷,而少数读取跌入谷底的则是SSD真的出现了故障?

网友A:
准确的说,就是SSD掉电了,TLC充当仓库盘实在是太危险。
老磁盘,脱机存放,8年,数据依然在。我的2G迈拓硬盘到今天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说,就是SSD掉电了,TLC充当仓库盘实在是太危险。
老磁盘,脱机存放,8年,数据依然在。我的2G迈拓硬 ...

NAND都会漏电的   但是老化不严重的片应该不至于如此,更别说闪存从2D到3D了之后,制程回退了应该数据保存周期也相应的变长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NAND都会漏电的   但是老化不严重的片应该不至于如此,更别说闪存从2D到3D了之后,制程回退了应该数据保 ...

英特尔的02T/04T颗粒 也就16nm 还是3D L06B制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英特尔的02T/04T颗粒 也就16nm 还是3D L06B制程

各家都这么可怕吗?还能相信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家都这么可怕吗?还能相信谁了

那倒不至于 只是颗粒制程太先进,不过我五圈地狱测试没掉盘(U盘版型 温度很高的情况下)

网友:
必然发生的事情,用多极电压去读写存储数据!就有点像黑白二维码扫描,如果在规定的相框内增加某几个灰度,数据表达量就会更多。

那么这个黑灰白组成的二维码,对识别摄像头精度就会更高要求,就容易出错,就要不停校正和纠错!那么处理的过程就要延时.....

没有那么形象类比,你永远就不会思考这个问题!!!

网友:
长时间冷存储还是磁硬盘,磁带,光盘。。。ssd固件再好,不通电都完蛋,甚至固件都掉了。。。

当然固态热存储也是个方法就是成本高。。。

网友:
坚持用自己DIY的SLC 64G,没任何毛病

网友:
TLC和QLC都极度依赖ECC LDPC功能 这个数据要是长期没读取 就会加大主控的负担 重新读取起来肯定会慢所以在TLC QLC上的主控 基本都是双核 三核的

网友(2021-12-21):
窗户纸越薄越容易捅破,对于闪存而言制程先进反而不好。想当年5寸硬盘的大磁头,那是嘎嘎稳。

网友:
暂时坚守MLC阵营,不为别的,就是数据稳当,十几年前的U盘,现在数据都读的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