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使用小强5736电动扳手的各位老师!

楼主(2020-12-09):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使用同款小强5736电动扳手的老师,由于我拆机的时候没注意,齿轮箱里面的一个大O型圈掉出来了,看官方的维修指导是装在内齿圈和油封垫片的中间,但是安装上去后感觉很不合适,因为没有合适的卡位,O型圈随时会滑动错位,然后问商家怎么装,两个商家都说是装在铝头前壳里面,里面倒是有合适的位置,请问下这个O型圈具体是装在哪个位置的?谢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安装在这里。

网友B:
请问小强是不是大有的低端货?参数都差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小强是不是大有的低端货?参数都差一些?

是滴,但是比一般品牌质量还是要强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安装在这里。

这个地方大小合适,但是拆机的时候是从齿轮箱中间的地方掉出来的,那时还没拆前面的打击快组件,按说是在官方维修手册的位置,但是怎么装都不合适,被搞的两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小强是不是大有的低端货?参数都差一些?

被阉割了调速,其他基本差不多

网友C:
我拆过的机器都是挨着塑料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拆过的机器都是挨着塑料盖的。

是挨着齿轮箱后盖吗?

网友D:
现在的机器,还用的着保养吗,坏了换新,正常用3年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机器,还用的着保养吗,坏了换新,正常用3年没问题吧

纯抚摸党,超轻度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