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大佬 想组12盘位raid5该用哪款raid卡

楼主(2020-12-09):
手头闲置了12块sas硬盘 想买个阵列卡组个raid5.当存储用,请问怎么选阵列卡 目前看到了9364 8i说是能支持128盘位可是插口只能插8个硬盘,还有直通卡hba jboc都是什么东西?求大佬解答

网友A:
鉴于sas扩展卡价格贵,两片raid卡吧

网友B:
raid卡选择6g的就行了,raid5的话要考虑一下写缓存
接口不够用加个expander直通卡是hba,一般不能做raid,因为性能很差,相当于就是个sas控制器
jbod是一种盘组模式,和raid不一样,盘组里面的数据是按照A+B+C+D的模式进行写入,就是数据按顺序写,写满一块盘再去写下一块,以此类推,raid是逻辑存储,在物理盘里面一般都是随机的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鉴于sas扩展卡价格贵,两片raid卡吧

两个raid卡也可以组成一个rai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id卡选择6g的就行了,raid5的话要考虑一下写缓存
接口不够用加个expander直通卡是hba,一般不能做raid, ...

raid卡6g是什么意思?9364 8I这种板子上只有4个盘口的是不是就需要hba来扩展借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片H710?

h710写缓存感觉不高,难道两片的写缓存是可以叠加的吗?

网友A:
9364 8I 是12G的卡,向下兼容6G 然后你需要几根
Mini SAS线SFF8643转4SAS 29P 8482带15P SATA电源服务器主板1拖4
单卡组超过8盘的R5当然要expander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raid卡6g是什么意思?9364 8I这种板子上只有4个盘口的是不是就需要hba来扩展借口了 ...

sas6g,除非你手上的是sas12g的盘,不然用9364纯属浪费
raid卡不够用不是加hba,是加expand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s6g,除非你手上的是sas12g的盘,不然用9364纯属浪费
raid卡不够用不是加hba,是加expander ...

哦哦 有没有适合我这个要求的raid卡可以推荐吗?expander卡是不是就是2进24出的扩展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9364 8I 是12G的卡,向下兼容6G 然后你需要几根
Mini SAS线SFF8643转4SAS 29P 8482带15P SATA电源服务器主板 ...

expander卡我搜的有2进24出的。就是这种卡吗?楼下的大佬说我用这个扩展卡浪费了……有推荐的卡吗

网友:
小黄鱼有整套解决方案的,关键字浪潮,华为12盘位

网友:
Adaptec ASR-71605 SAS/SATA 16口

网友(2021-03-01):
引用 楼主:
h710写缓存感觉不高,难道两片的写缓存是可以叠加的吗?

h710支持固态硬盘座cache cade,但是限定戴尔认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