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电芯受得了2C快充吗?

楼主(2020-12-09):
很多动力电池1500毫安时,原厂快充充电电流3.2A
感觉太折腾电池了吧?

网友A:
动力电芯没事,3C电流都很普遍,容量型的0.5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电芯没事,3C电流都很普遍,容量型的0.5C

动力电池天生能快充啊?

网友B:
你这也太笼统了,几C的动力你倒是说清,要是10C放电的话,充电3C都没啥压力,但要只是3C的话,最好还是控制在1.5C或者1C充电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也太笼统了,几C的动力你倒是说清,要是10C放电的话,充电3C都没啥压力,但要只是3C的话,最好还是控制 ...

就是说那种1500毫安时 20A的电池。 你这最好二字用的太含糊了。用和不用各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说那种1500毫安时 20A的电池。 你这最好二字用的太含糊了。用和不用各有什么后果呢。。。。 ...

没有关系,2C快充用的开心啊,就是到明年这个时候再测内阻番倍而已,使用时间再短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关系,2C快充用的开心啊,就是到明年这个时候再测内阻番倍而已,使用时间再短一些 ...

好吧,不是手机电池一天一冲,好像这点折寿也没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那种1500毫安时 20A的电池。 你这最好二字用的太含糊了。用和不用各有什么后果呢。。。。 ...

本身就是推荐性用词你要怎么不含糊,给你列测试报告吗...
10C电芯为啥不能2C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身就是推荐性用词你要怎么不含糊,给你列测试报告吗...
10C电芯为啥不能2C充电 ...

一直以为锂离子不能超过1C

网友:
要使用寿命长,一切按规格书来充放电,动力芯2c应该没事吧

网友:
没问题。这种都是大电流放电,本身寿命就不长,你慢充也好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