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40年前生产的龙牌J1Z-6老电钻漏电了,拆开保养

楼主(2020-12-09):
40年前上海生产的老电钻很重,偶尔在家使用,前两年给阳台铁质花架钻孔时被电击,怀疑里面线破皮,拆开后盖检查没发现线有破皮现象,而且线也没有老化问题,然后还原用万用表检查外壳与电源线没有短路现象,然后继续使用也没再次遭电击,但还是小心翼翼提心吊胆,现在都用锂电钻了老电钻就扔一边吃灰去了。现在闲来没事就拿出来彻底拆开看看,,,

网友A:
被电击的话应该查下家里地线、漏电保护有没有问题,看电源线是带地线的

网友:
将手柄包胶

网友B:
过去工厂规定,用这种金属壳电钻必须穿电工绝缘鞋,戴橡胶绝缘手套,现在这种电钻基本淘汰了,如果一定要用,安全操作规程还是要遵守的。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接一个隔离变压器来用,也能保证安全。

网友C:
这种铝壳基本已经淘汰了 虽然比现在塑壳的好用但是潮湿的地方容易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电击的话应该查下家里地线、漏电保护有没有问题,看电源线是带地线的

原因已经找到了,,, 谢谢提醒。

网友D:
龙牌电钻啊,好久前的名牌,口碑质量还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去工厂规定,用这种金属壳电钻必须穿电工绝缘鞋,戴橡胶绝缘手套,现在这种电钻基本淘汰了,如果一定要用 ...

有了锂电钻就基本不用这个啦 只是拆着玩玩,买个隔离变压器还不如直接买个电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铝壳基本已经淘汰了 虽然比现在塑壳的好用但是潮湿的地方容易漏电

是这个理 喜欢工具吧,就当老物件挂在家里没事就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龙牌电钻啊,好久前的名牌,口碑质量还是很好的

是的啊 虽然不用了所以没啥得扔。

网友:
这种电钻保养好了可以用一辈子,比厂商的寿命还长

网友:
以前的金属处壳,耐用,但有漏电可能。

网友:
这种铝壳比现在塑壳的好用

网友:
我觉得原来的外壳的本色清洁一下就OK了,现在喷的颜色有点怪。

网友:
我也有一把,好东西!

网友E:
楼主两台收录机不错
以前都是用这种全金属电钻,也没有做安全措施,现在想想后怕

网友:
这喷漆颜色............

网友F:
那时候效率真低啊!导线这么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时候效率真低啊!导线这么粗?

时代不一样啦 那时候的东西讲就的是安全现耐用,现在市场竞争工厂都尽量减少成本,,,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两台收录机不错
以前都是用这种全金属电钻,也没有做安全措施,现在想想后怕 ...

观察全面,你做事绝对是把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