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60淘的全新48v96w的poe交换机

楼主(2020-12-09):
60元淘的全新,没牌子,请大神帮忙看看做工怎么样,还有看下是非标还是国标的poe,我想买来装监控用的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补一张图,是8➕2口的

网友A:
电源用料一般般,如果是24小时负载70%左右的话,电源2年就不行,之前客户的POE交换机就是像你这种,不过是外置电源的,8口接5个摄像头,2年不到高压低压电容都怀孕,一分价钱一分货,记住。

网友:
是国标poe,但是这个杂牌的没用过,我做工程h3c的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用料一般般,如果是24小时负载70%左右的话,电源2年就不行,之前客户的POE交换机就是像你这种,不过是 ...

不会爆炸吧

网友:
炸了 也只有电容炸

网友:
POE 我喜欢闲鱼买 运营商的  虽然可能用了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