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Bose喇叭,德州仪器IC,这款艾特铭客金刚6音箱的体验如何?

楼主(2020-12-09):
寒冬腊月里为了健康考虑,很少有人会选择在户外运动,好在现在呆在家里也可以做些简单的运动,或是看视频、听音乐,也能够获得不少乐趣。最近在用一款音质比较不错的蓝牙音箱,就是这款艾特铭客的金刚6,这款音箱除了可以带来低音效果出色的音乐播放体验之外,还有着趣味十足的K歌功能。

随着各种短视频平台的流行,很多朋友应该都喜欢把自己K歌的视频分享出去,不过要是只用手机外放做配音,效果往往不会很好。而这款金刚6就是对K歌做了很多优化,并且还具有TWS功能,这样两台音箱组合起来外放的时候,就可以获得很有表现力的播放表现。
性能出众的K歌百宝箱
而且这款音箱提供的配件比较丰富,除了常见的说明书以及数据线之外,还提供了双头的音频线,以及一件有线专业领夹式麦克风,这样就更适合用来K歌了,而且音箱上面还有丰富的混音功能,既可以优化自己K歌的音质,也可以实现一些趣味效果。

金刚6的设计偏向工业风,外表材质比较坚实,所以户外使用也没有问题,这款音箱里面配置的是两枚2.25英寸的全频喇叭和两个30瓦的功放,音质表现远远超出一般的蓝牙音箱,能够带来110分贝的超高声压,实现更具表现力的播放体验,后面我们来拆解一下,看看它的做工表现如何。

虽然金刚6主要是一款蓝牙音箱,但是因为具有丰富的接口,所以日常使用当中的播放方式更为丰富,除了使用手机蓝牙连接之外,还可以用音频线连接到PC等设备上,作为外接音箱使用,户外没有网络的环境里,也能够连接U盘播放,这种多样化的使用方式大大提升了这款音箱在日常使用中的灵活性。

作为一款主打唱K的蓝牙音箱,金刚6的表现非常专业,搭载了WAVES声学软件系统,同时在操作和使用上做了简化,通过简单的旋钮操作,就可以完成复杂的混音设定,即使是普通玩家,也可轻松实现变声等效果。而且在外放的低频部分,也能够轻松获得60Hz低音效果。所以把这款音箱用来K歌确实非常合适。

另外在使用有线话筒的时候,这款音箱也有抑制啸叫的特性,从而让我们能够更加从容的K歌,这样不仅录制视频会显得更加专业,即便是直播也没有问题。当然,也可以选择无线话筒,便携性更好,无束缚K歌,更自由。

如果是手里有一些电子乐器的专业玩家,也可以将金刚6连接到自己的乐器上使用,从而获得更有震撼力的外放效果。

就像现在比较流行的真无线耳机一样,两台金刚6也可以组成一套系统,而且配对操作也很简单。在这种在TWS模式下,金刚6的音效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有了更具沉浸感的环绕声效果,播放音乐或是看视频的时候也能够享受到更有冲击力的声浪,如果拿来玩游戏,至少在音质方面的体验不会比PC上差。

另外这款音箱的内置电池有5000mAh的大容量,续航能力很强,户外使用时还可以当成充电宝使用,直接给手机等设备充电,并且音箱本身采用的也是USB-C充电接口,充电速度也比较快,平时充电也省去了很多麻烦。

下面来简单对这款音箱进行拆解,看看里面的具体配置如何。和AirPods一类的数码设备一样,金刚6内部组件也用了很多胶水进行组合,所以拆解中也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坏,并且还原的时候也会用到一些胶水,所以没有必要最好不要拆卸自己手里的金刚6,以下的拆解内容仅供参考,因为部分配件后期可能也会升级。
拆解,强劲配置确保音质

拆解首先从音箱的两边喇叭开始,其中有旋钮的一边要先卸下旋钮以及后面的螺丝,接着是卸下喇叭最外层的金属格栅板。不过在这之前,最好先取下看似可有可无的皮革提带,这里的皮革部分是头层皮,手感比较不错,而且比人造皮革更加耐用,虽然是个小细节,但也体现出了艾特铭客的讲究。

两边这个格栅完全是用胶水粘贴的,所以在拆卸的时候要小心,避免用力过猛把挡片弄弯或是折断,如果温度较低的话,拆之前也可以用热风枪/吹风机吹一下,软化上面的胶水,取下这两片格栅板之后,就可以看到内部的喇叭,以及四角上的螺丝,接下来就是要取下这些螺丝。

卸下螺丝之后,我们需要把装有喇叭的这两边挡板卸下来,因为是通过胶水和海绵嵌在里面的,所以拆卸会比较费力,这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从最早插下提手后留出的那两个螺丝孔入手,在避免捅坏喇叭的前提下,用小扳手将旋钮一侧挡板由内而外捅出去。

这样卸下一块挡板之后,另一侧的挡板就比较容易拆卸了。这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音箱内部的情况了,里面的顶部有一组两节电池,电池上还贴有一个蓝牙天线,最下面是音箱的主板,里面的线缆比较多,大多通过焊接来固定,拆卸的时候要注意保护线材,当然如果弄断,也可以焊接起来。

将金刚6的主板、电池组、喇叭完全与金属外壳分离并不难,但是比较麻烦,只要小心应对就没有问题,另外从拆解过程中也不难发现,金刚6的外壳保护比较到位,平时即使有所磕碰也不容易损伤音箱,进一步确保了音箱的可靠性。既然已经把里面的所有配件都取出来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上面都有什么玄机。

首先是最大块的这组电池,使用的是单枚2500mAh容量的5c锂电池,采用两节串联的方式,一共是5000mAh电量,规格和特斯拉Model X等电动车的配置相当,确保了音箱本身的驱动力,而且电池配备的电源线也比较粗,一方面是安全,另一方面是能够满足60W的功率需要。

然后是喇叭,金刚6上面是两枚喇叭,其中主要的这件是Bose至宝箱同款的喇叭,额定功率为30W,这款喇叭的音质比较出色,在有限的空间里提供了足够强的音质表现。

至于另一枚喇叭,则是艾特铭客定制的一块低频喇叭,因为Bose这款喇叭在低频上的不足,这样低频靠它,中高频靠Bose喇叭,可以确保三频都有出色的表现,而且这款喇叭质地也比较扎实。

金刚6的主板也是艾特铭客的定做的,上面的配置比较强,比较核心的包括来自山景的蓝牙5.0芯片,这款芯片内置了专业K歌混响DSP,性能方面比较稳定。

而且为了保证这款音箱在低音方面的表现,金刚6的主板上还配备了4个大功率电感,所以拿这款音箱作为广场舞的播放设备,完全可以体验到持续稳定的低音动感声浪。

在4个电感旁边的就是来自德州仪器的TPA 3118功放IC,这款IC同样有助于提升音箱的音质表现,并且耐电流耐高压,确保了音箱使用中的稳定性,不过因为这款IC很容易断货,所以可能也连带影响金刚6的货源,因此有需要的玩家最好下手快一些。

另外作为一款蓝牙音箱,为了避免金属外壳对信号影响太大,金刚6也配备了一根定制天线,就是贴在电池下面这根,这样可以看出,金刚6是从多方面来确保自身的稳定性,避免日常使用中掉链子,这样和很多同类产品相比,拿这款音箱做直播、跳广场舞也会更可靠一些。

最后在一些细节的设计上,比如内部的水平对置结构,防潮防氧化的旋钮设计,以及5V到20V充电电压支持等,也都大大确保了这款音箱性能表现和稳定性。

总之这款音箱也不光是看上去很强,内里的配置和设计也都比较出色。对于喜欢听音乐或是唱K的玩家来说,平时不管是自己在家里听音乐,还是和朋友一起开趴,金刚6都是很实用的助兴设备,特别是用来唱K或是看电影的时候,也可以带来更具表现力的音效。

网友:
也来坐一次沙发。谢谢分享!

网友:
用过两个金刚二代音质各方面还是可以的

网友:
MAX30。。
额定功率就是30?

网友:
使用的是单枚2500mAh容量的5c锂电池,采用两节串联的方式,一共是5000mAh电量?并联吧?

网友:
感觉是广告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广告越多越好,看完我就知道要不要买了,总比那种只靠文字吹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广告越多越好,看完我就知道要不要买了,总比那种只靠文字吹的好。 ...

可能是写了拆解,才会返现的。反正淘宝本身的不少商品也有类似的,不过几块钱的我都懒得费力。

网友:
结构,用料不错,小巧,方便移动动是关键,当然,价格也低不了。

网友:
这垃圾音箱发这么多广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