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米沃奇电池维修,保护板打孔了

楼主(2020-12-09):
本人纯小白一枚,咸鱼买的米沃奇18v电池,收到发现电压5V多,保护板打孔了,量了每个电池电压也小的可伶,买块新的保护板直接焊上放原充充满就能用了吗?

网友A:
应该每个电池单独充满电看看还行不行,再接保护板吧

网友B:
可以!米沃奇没有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米沃奇没有锁板

那到底是先强充还是焊新保护板直接上原充?强充的话怎么操作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每个电池单独充满电看看还行不行,再接保护板吧

每个电池怎么操作 ?焊点弄了单个拿出来充?

网友:
既然都买保护板了,为什么不直接买壳子加电芯?

网友:
纯小白买报废电池。这根本就没有修复价值。

网友:
根本就没有修复价值

网友:
除非是拆机全新的电池,不然真不如直接买壳子,电池这个东西是有寿命的,买壳子还能理解,二手打孔的价值在哪里?

网友:
二手打孔应该是过关。

网友C(2021-02-12):
直接用21V直流电源接电芯正负极充,恒压即可,电流控制在3A以下,充的时候不时用手感觉下温度烫了就降低电流,电芯可用的话不会出现个别电池温度上升很快的情况,另外充满电时间长短也可以辅助判断电池状态,很快就充满的,可用容量也不大。用个10K电阻短接电池2、5脚,可以骗过检测电路启动大多数米沃奇机器,但电池失去过放保护。

网友:
没有修复价值。

网友(2021-04-14):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21V直流电源接电芯正负极充,恒压即可,电流控制在3A以下,充的时候不时用手感觉下温度烫了就降低电 ...

高手啊。最近中毒米沃奇工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21V直流电源接电芯正负极充,恒压即可,电流控制在3A以下,充的时候不时用手感觉下温度烫了就降低电 ...

老师。请问下电池2脚和5脚具体是从哪边数是一脚。正极开始吗?还有。电池保护没有输出。也可以这样吗

网友C:
先用可调电源对电芯充电,顺便确认电芯情况。充电时间够长,温升均匀的电芯没问题,可以上板子。焊板子一定小心电芯间不要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用可调电源对电芯充电,顺便确认电芯情况。充电时间够长,温升均匀的电芯没问题,可以上板子。焊板子一定 ...

请问1.5脚和2.5脚电压正常。4.5脚的电压只有14.几V是什么问题?保护板现在是不能用的,接2.5脚激活按一个灯闪一下然后再按就没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