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耀锐YR1030+电池内阻测试仪

楼主(2020-12-09):
小巧,好玩!测量毫欧电阻精度不错的。测内阻由于没有参考标准,不好判断。

网友A:
求楼主充电器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楼主充电器型号

lii-500  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块钱了?

主机+测试座, 170

网友:
这个看着不错,精度很好。。。。。。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

网友:
很不错,usb口也方便

网友:
不错,我的是1035+带夹214元.2年左右了内置电池不行了,换了3星2600电池,刚好今天焊了2根测试线,

网友C:
同款1030,同款lii500。1030和多一的铅酸电瓶测试仪对比过。差不了多少。

网友:
使用的交流检测方式

网友:
哈哈,又多了个新玩具

网友:
使用一个已知阻值的小电阻,可以标定一下。很多内阻测试仪都不怎么准确,玩玩算了。

网友D(2021-02-16):
看做工用料还不错,芯片打磨是国内惯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做工用料还不错,芯片打磨是国内惯例吗?

估计是基于公版设计的,仿制无难度。怕被人抄袭

网友E:
测变压器的小内阻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变压器的小内阻不行吧?

1K的交流信号,测不了线圈电阻吧

网友:
ー年前我也买了只耀悦1030+同款内阻仪、使用效果还不错、至于测量精度没有做过测试。

网友:
为了组装锂电池,我也买了一块这款内阻仪

网友(2021-04-07):
引用 网友C:
同款1030,同款lii500。1030和多一的铅酸电瓶测试仪对比过。差不了多少。

1030和多一的铅酸电瓶测试仪

哪個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