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简单拆解三菱FX3U-48M PLC,顺便问问各位老哥这个开关是啥型号

楼主(2020-12-09):
学校的PLC好多都是很旧的FX2N机器,终于今天资金批下来了,换掉了所有的2N和好多台坏的3U主机顺手拆了台3U,上图

3U机好多都是开关断了的,所以就想问问各位老哥有没有知道这个开关的型号的,谢谢了

通信板的开关位置

完好的样子

网友:
开关坏了小意思,随便换个上去就行,PLC里面的触点不坏就好了。

网友:
学校用PLC打铃?

网友:
打铃用个定时器就可以了,,不需要plc

楼主:
实训室,里面十几台这玩儿

网友A:
直接买西门子Smart的,没那个小开关看那些学生怎么拨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西门子Smart的,没那个小开关看那些学生怎么拨坏。

说起来之前报废的一批FX2n大多是422口坏或者CPU坏的,都没见过开关坏的,反倒是FX3u一堆断开关

网友(2021-10-26):
有没有报废的PLC主板拆给我   我收块主板

网友(2022-12-22):
找个普通拨动开关,焊3条线到焊盘上即可,用坏再换

网友:
实习操作用的就是这款PLC和三菱D700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