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摇表看看,南京科华的

楼主(2020-12-09):
拆个摇表看看,南京科华的,设计的有很多地方不好装

网友:
一看就会,一拆就废,哈哈

网友:
电路走线确实特别,两根铜合金弹簧导电,缺点是装配过程麻烦,可能得两三个人帮助。之前我看过其它摇表大概原理,里面是增速齿轮箱,高速轴输出,带动限速离合器和绕组转动发电,经过电刷整流,有些可能带动永磁体转动绕组固定省掉电刷,输出交流可以用整流桥。

网友:
拆的不够充分哦。原理就是手摇发电机,发电后流经两个回路-一个测量回路,一个固定阻值回路,产生的磁场不同,指针即转动,指示的位置就是被测物体的电阻值。一个发电机发的电压不够文档,二来毕竟是机械结构,精度普遍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