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集显+独显,如何用双显示器(已解决)

楼主(2020-12-09):
电脑是联想的,有集成显卡,VGA接口,后加了一块FX1800显卡,带1个DVI接口和2个DP接口,显示器都是VGA接口,fx1800的dvi通过转接口接了一个显示器,请教大家,在不买转接口的情况下,如何利用集显施用双显示器。

网友:
看显卡支不支持,1800显卡貌似挺古老的,应该不支持!!现在的新显卡一般都支持集显独显都显示!

楼主:
2018年换的办公电脑,集显倒是很新,就是跑solidworks很慢,不得已自费买了一块专业的作图卡插上,十几年前的卡跑solidworks倒是爽得很。

网友:
VGA显示器可以淘汰了,买三台dp+hdmi的显示器就好了!

网友:
VGA本身就已经往淘汰的路上走了。都已经FX1800显卡了,就继续买转接头吧
要么就换带有对应接口的显示器。想让独立显卡和集成显卡同时输出,一般是不受支持的

网友:
应该可以直接插上就用吧,当年845G的磐英加七彩虹的5200还接了三显示器,两个VGA(一个集显一个5200),一个S端子(5200)的电视

楼主:
摸索出办法了,在bios里显示器选项选板载集显,板载集显里再选多显示器支持,就可以双输出了,设备管理器里也出现了两个显卡的驱动,只是只能接集显的显示器作为主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