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710w的东成冲击钻怎么样?

楼主(2020-12-09):
赶上双12准备买个冲击钻,目前看了2个。

东成 DZJ710,平钻、冲击钻两用的。

平时砖墙、楼板、混凝土承重柱打孔什么的,这个够用吗?

电动工具都借用别人的,手头现在没现成的,心里也没个概念。

另外还看了个工蜂GI710RE,这个怎么样,也是710w、两用,都是纯铜芯电机,参数上每分钟转速比东成这个少了300r。

网友A:
要么就买平钻,要么就买锤,冲击钻已经是时代眼泪了,没必要也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就买平钻,要么就买锤,冲击钻已经是时代眼泪了,没必要也不值得

我研究研究。
电锤和冲击钻的区别一直没搞懂,以为冲击钻是电锤书面点的叫法。
主楼这个东成冲击钻的夹头又和我以前用的电锤不一样,那种往下压一下就能上钻了,这种又要钥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就买平钻,要么就买锤,冲击钻已经是时代眼泪了,没必要也不值得

200元价位,有推荐的电锤吗?

网友B:
带震动冲击功能的手电钻很鸡肋,碰到混凝土就歇菜。一把轻型电锤加一把双速锂电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震动冲击功能的手电钻很鸡肋,碰到混凝土就歇菜。一把轻型电锤加一把双速锂电钻就可以了。 ...

幸好发了个帖问问。

轻型电锤有推荐的吗?一年也用不了几次,不要带电池的。
用途就是上面说的“平时砖墙、楼板、混凝土承重柱打孔什么的”。

楼主:
多谢大家,暂定东成26型。

PDD比天猫旗舰店双12价格便宜了50多,而且号称可查防伪,假一罚十。

网友:
不需要电镐功能的话,买轻型电锤就可以了

网友:
冲击钻嘛,偶尔打个小孔还是可以的。

没必要单独买平钻。平钻用电池的不香吗。。。。
电锤的话,能用钻头吗?

网友:
如果平时手电钻用的也不多,可以先不买电钻,只买插线的轻型电锤,一般商家都送一个钻夹头和转接杆(不送自己买也便宜),要求不高时也能当电钻用,等以后有了更高要求再买电钻不迟。

网友:
引用 楼主:
幸好发了个帖问问。

轻型电锤有推荐的吗?一年也用不了几次,不要带电池的。

东成的可以了,也耐用。便宜点在泉峰工具售后自营店里有小强的5折机,才200出头。一年用不了几次买个200以下的低端品牌杂牌也可以用用。

网友:
插电的 轻型电锤 我推荐东成!我虽然没用过东成的轻型电锤,但是东成的普通电锤(26电锤)角磨机 电镐我用过,东成便宜耐用。现在有个博世的轻型电锤 型号是什么18E 就是最便宜的博世,用了几年现在买了大有5401,那些都退居二线了。

网友:
请问我有个东成电锤,功率过大,控制不了

接上一个调速器,有用吗?能控制得功率小一点?

网友:
最好买单用的,或者两用的,三用的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元价位,有推荐的电锤吗?

买一个假的,博世的大概也就200多块钱,也挺抗造的,我买过许多博士的电动工具,其中买了只一把仿制的博士,用着还可以,也有离合,但是耐久度肯定不如真的,关键价格美丽

网友:
还是东成了

网友:
其实家用冲击钻绰绰有余,因为冲击钻轻便。但冲击钻买大功率一点就行,我当年就是买了得伟的电锤都后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