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马桶冲水无力怎么办

楼主(2020-12-09):
家里的马桶是箭牌的,最近发现冲水无力。哪位老师有办法。

网友:
换排水阀,就中间那个圆筒,好点的30一般的15左右,或者你可以选择自己拆开清洗下看看哪儿缺润滑还是垫子脏了

网友:
刚看了一个视频砸了一个马桶讲冲水无力的原因,估计是马桶内环水通道有堵,有兴趣可在西瓜视频搜山西安装米师傅的其中一个视频

网友A:
换上面说的那个东东,厂家没有300下不了地,好像换过平常可以想办法增加水位高度,减少库容以节水,具体办法就是水中间放几块砖头

网友:
中间那个圆桶上有控制出水量的齿,你调下。

网友:
如果是虹吸式坐便器,产生虹吸需要坐便里有一定的存水,存水由补水管提供,照片里补水管离开了补水位置~溢水管的小孔,不能补水可能是下水不净的原因。
如果进水阀截止过早使存水太少也不会冲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上面说的那个东东,厂家没有300下不了地,好像换过平常可以想办法增加水位高度,减少库容以节水,具 ...

大瓶子装水就可以,砖头容易出事。

网友:
家里的2个马桶换了几年出现控制不好,换了WDI的貌似不错

网友:
注意溢流管!我上次溢流管跑到水箱里不补水了,怎么调水位冲洗都不行!溢流管是补充马桶水位到虹吸位置,然后一冲就虹吸。

网友(2022-02-09):
那得买增压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