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量产时不小心擦除所有表了,如何把坏块修复?

楼主(2020-12-09):
教程真是不适合新人,第一次就教人erase all,导致有坏块的现在不知道怎么恢复,求指点。银灿IS903的,而且量产后容量增加,如何把增加的复原回去?

网友A:
重新开一次卡,容量自订,选择保留好块数目比如先设定个200,然后去开卡,跑圈,如果出现错误就再跑,直到没有数据错误这个时候坏块已经被好块替换掉了

网友B:
903默认就是定容93%啊,你看看配置文件,不过这个值可以手动改,也可以分bin

网友C:
可以手动设置容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开一次卡,容量自订,选择保留好块数目比如先设定个200,然后去开卡,跑圈,如果出现错误就再跑,直到 ...

这样不是很废时间,量产一次就要1个多小时。

还有如何设置ECC冗余,64GMLC原来识别60G,这次量产过后居然有62.X,如何设置缓存防止过快用废U盘?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手动设置容量吧

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3默认就是定容93%啊,你看看配置文件,不过这个值可以手动改,也可以分bin ...

配置文件都第一次量产时就修改了,还有默认文件?

主要是放在路由软件当swap区,导致的容量变成无介质了才量产,要不然都不用量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不是很废时间,量产一次就要1个多小时。

还有如何设置ECC冗余,64GMLC原来识别60G,这次量产过后居 ...

设置容量自订,90%开出来就是57.5G

网友:
磨损这么厉害,买slc啊

网友:
花钱去问有经验的人,有这个时间发帖子都已经问出来量产好了
毕竟一小时时间都挺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