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汽/柴油车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2020-12-09):
这个也不用什么拆,工具箱电源,这个是拼凑的电源。同事的说是用一下就没电,拿来一测电压明显偏低,;两组电芯有一组根本就充不上去了有问题偏低到4伏,有节不行了。

网友:
 看到里面的热熔胶,我有点感慨。

网友:
换好的电芯可以当路由器不间断电源,汽车启动需要航模高倍率电芯。网上很多路由器不间断电源,也像楼主里面组装,最大特点大概12伏4安充电,12伏2安不间断输出,里面充电模块和输出模块一起工作,多了路径二极管。

网友A:
看到这个帖子,才想起我车里也有个同款,都有几个月没有充电了,一次都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帖子,才想起我车里也有个同款,都有几个月没有充电了,一次都没有用。 ...

这个就应急用一下,电瓶不行了,必须换新的

网友:
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这内部做工,赶紧扔了!

网友:
这做工,个人组装也不至于这样吧

网友:
容量是虚标的,不过应该能用

网友:
内部就像淘友DIY组装的一样。。。

网友:
这种有点续表

网友:
好多胶,看里面应该是作坊出品

网友:
看着还像是有触摸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