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罗技g502鼠标,更换右键微动

楼主(2020-12-09):
自己的g502鼠标右键不灵了,在雷蛇鼠标上拆个欧姆龙微动,动手换上,满血复活。里面做工可以。

网友:
好复杂的鼠标

网友:
这个G502貌似是RGB版的,普通蓝光版的砝码盖的侧边是蓝色的,里面还没有这么复杂

网友A:
502该配蓝点,原配的20M就有点掉价了,替换没必要再用那么廉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2该配蓝点,原配的20M就有点掉价了,替换没必要再用那么廉价的

刚好手里有个坏鼠标,拆件。用坏再换。无费用

网友B:
拆换工具没看见

网友:
葫芦岛市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换工具没看见

936焊台加吸锡器

网友(2023-03-28):
欧姆龙蓝点50M容易双击和变软回弹乏力,罗技售后换微动多了之后,把50M换下用回20M,结果现在已经没几个鼠标用50M了,口碑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