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现代悦纳后门加装喇叭

楼主(2020-12-09):
17年买的悦纳,以前开着也没在意,后来加了群才知道后门没有喇叭,群友有装的,我有喇叭,就自己动手吧。网上扒点视频看看就开工,整个过程两个小时。

我的喇叭

LED筒灯折下的接口

电脑电源剪下四个线,拆个软驱的接头,用里面的4个插针。

打开盖子,拧下这里两个螺丝。

先撬后门上面这个小三角部分,掉了了两个卡子,一定要用力。

用力撬开门后塑料板,看到喇叭位置。

我车子门柱接口里面中间有3个针,左一是接绿线的,另两个就是接喇叭的

网友接线的图

拆开门柱接口,绿线边上接喇叭负,喇叭正,

喇叭用铆钉固定,

最后样子,听后觉得声音小,就把上面接口正负接头调了下,声音大了点,可能上面门柱那线接错了

贴个海绵,淘宝上的,然后装上门板,就行了。

最后看下门的焊缝,有点难看。

网友:
这个是那个和马2齐名的几款车?会折腾

网友A:
原车喇叭应该是全频的吧!这后装的喇叭也太难看了。

网友:
楼主没有个喇叭装防水圈?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装宝马4.5寸应该放的下,这个喇叭不贵比这种全频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车喇叭应该是全频的吧!这后装的喇叭也太难看了。

原车后门没有喇叭,只有前门两喇叭,还不是全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车喇叭应该是全频的吧!这后装的喇叭也太难看了。

这是同轴喇叭,多一个高音头。

网友(2022-04-14):
动手能力强

网友(2024-02-18):
功率  功率 车机的大概率功率不足于带动多出的4个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