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8650电池容量测试仪

楼主(2020-12-09):
在阿里巴巴用红包兑换了一个电池容量测试仪,只有一个10w的电阻,现在电流才500毫安,能不能增大放电电流到1安,再加个10w的电阻,应该串联还是并联,可行吗!

网友:
来个链接分享下

网友:
居然不带外壳那么简单了

楼主:
【XH-M239 锂电池18650真实容量测试仪模块maH/mwH数字测量高精度】复制¥NEAPHu264mgaz¥,打开【手机阿里】或【支付宝-点首页进行搜索】查看:https://qr.1688.com/share.html?secret=rlzcxyIB

网友:
这东西不错啊

网友A:
30多块钱,你的红包真TM的大。

网友:
算算啊,这种不是横流的,电压放的越低电流越小。电阻是8欧的,并联一个就是4欧。4伏放电就是1A,4伏以下电流递减。公式:电压/电阻=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多块钱,你的红包真TM的大。

红包30块,花了几块钱

楼主:
可以外接接软包小容量锂电池测容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红包30块,花了几块钱

所以你的红包真的大。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的红包真的大。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我淘宝特价版也攒了21块多了

网友:
如果限流500ma的话可以减小负载电阻一直工作在限流状态,这样测出来的精度更高

网友:
500的放电电流我觉得够了,如果放电电流太大,测量哪些低容量的电池,往往会偏小,因为电流太大,太容易触发最低电压了。

网友:
大家都关注三十块红包如何攒出来的

网友:
并联4个10欧姆的水泥电阻就能达到2A放电了!就看你的设备支不支持这么大的放电电流了!

网友:
要是能测内阻就更好了

网友:
我的红包就1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淘宝特价版也攒了21块多了

都是特币,攒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