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便携小音响怎么改锂电板

楼主(2020-12-09):
老娘的便携小音响电池坏了,以前的容量太小,手机电板放不下,想在后壳上做一个电池仓,哪个老师有最优方案。我现在想到的是用铝板做一个电池仓,然后固定在音响背面。不知道哪个老师有更好的方案指点一下。

网友:
发个图片上来看看啊不讲究的话用胶水黏贴几个18650在后背上,充电板放原电池仓

网友:
再给老太太买个18650的小音响呗,这个就自己折腾呗

网友:
放不下,就外挂

网友A:
多余的,直接连个小电池盒进去,用什么电池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余的,直接连个小电池盒进去,用什么电池都行。

你家热水器用电池?

网友A:
     是以前老式燃气热水器,用一号电池的,嫌一号电池买得贵,直接接上个5号电池盒就解决了,你的也可以用同样方法,电量不够就把电池拿出来另外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余的,直接连个小电池盒进去,用什么电池都行。

小心火花燃爆燃气热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以前老式燃气热水器,用一号电池的,嫌一号电池买得贵,直接接上个5号电池盒就解决了,你的也可以用 ...

可以用手机电池

网友A:
手机电池电池仓不好搞,18650锂电池还容易搞,充电拿出来另外充电就行。改造都要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电池电池仓不好搞,18650锂电池还容易搞,充电拿出来另外充电就行。改造都要简单方便。 ...

我用集成吊顶的铝板做,做好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集成吊顶的铝板做,做好给大家看看。

也想做一个,等图。

网友:
就是用淘宝卖的2个电池5号电池合做最简单,把两条线焊接到机子里就完成了,测试使用正常后,把电池合用热熔枪粘到机子外壳就完成了。一个2节电池电池合也就3块钱,何必折腾那么多。

网友:
这个改成手机插头的,再买个充电宝,随时插上用,更耐用美观

网友:
背面粘一个18650电池盒,电池可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家热水器用电池?

肯定是老的没有强排,有强排的都不用电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以前老式燃气热水器,用一号电池的,嫌一号电池买得贵,直接接上个5号电池盒就解决了,你的也可以用 ...

换一个热水器吧。这种热水器已经淘汰了,是直排式,很容易一氧化碳中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热水器吧。这种热水器已经淘汰了,是直排式,很容易一氧化碳中毒 ...

通风好是没问题的,不会直接装在浴室里面使用。我老家装了两个,低水压启动,停电也可以使用,农村还是会有停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热水器吧。这种热水器已经淘汰了,是直排式,很容易一氧化碳中毒 ...

对,不过不放在室内没关系。

网友:
我的燃气热水器放在厨房墙上,墙上打个洞通向厕所使用,厨房大厅所有窗户都打开的,几十个平方通气,应该可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