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好吧,搞条“过江虫”安慰一下自己

楼主(2020-12-09):
“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有备无患...........” 心理作怪,一直想弄一条搭火线,本着精简节约、够用就行的原则(穷),9块钱买了两对电瓶夹(铜包铁),但手上没合适的线,想学网友用网线做,但试了一下觉得有点粗了,于是搁置很久,直到前两天找到2根6平方的铜线,于是“过江虫”它来了

2.3元一个,倒是不贵

本来想买全铜的,但见有人评价说这种也能用,于是下单

祭出古董级100W电烙铁

张开大嘴,准备“补牙”

电线直接焊在这里,尽量降低电阻

另一个,大烙铁还是这么给力。

2.5米的线,测一下电阻,还行吧

盘好,丢尾箱吃灰。

完!!

网友A:
做个应急电源呗,我之前就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应急电源呗,我之前就做了

然后,若干年也没用过

网友B:
这个我也买了一套,虽然难得用上,但是这个就是要有。
一米长 一米强!!!谁用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买了一套,虽然难得用上,但是这个就是要有。
一米长 一米强!!!谁用谁知道! ...

没经验,2.5米不够长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经验,2.5米不够长吗?

我买了一个三米的,感觉还是有点紧巴巴的,车头的电瓶部位要尽量靠近才行。如果在小区里面,有时候有点影响别人通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经验,2.5米不够长吗?

随车备个搭火线很有必要,自己用过两次,帮别人也搭了两次。2.5米要各种挪车对角度,小心翼翼把车挨最近,3米起步差不多。

网友:
线有点细了。

网友:
4米才比较合适,真的,我的三米多要靠得很近。

网友D:
我的也不知道多少米啊,记得好像是36平方的,感觉还是有点细了,线长可能超过5米了,搭伙好像还有点发热

网友E:
搭的时候是不是要负的一头夹在发动机上

网友:
我当年用积分在哪个网站换了一个。不记得多长,但是用的时候足够用。线挺粗的。只帮同事搭过一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个三米的,感觉还是有点紧巴巴的,车头的电瓶部位要尽量靠近才行。如果在小区里面,有时候有点影 ...

我擦,信了网上说的,把4米的线剪成2.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不知道多少米啊,记得好像是36平方的,感觉还是有点细了,线长可能超过5米了,搭伙好像还有点发热 ...

36平方,貌似比原车电瓶线还粗,怎么会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搭的时候是不是要负的一头夹在发动机上

没搭过电,据说负极一般不接电瓶头,搭在发动机吊耳上

网友:
线有点细。而且多股线比较好,柔软。单股的弯折多几次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车备个搭火线很有必要,自己用过两次,帮别人也搭了两次。2.5米要各种挪车对角度,小心翼翼把车挨最近 ...

 听信网上说的,把4米剪成2.5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信网上说的,把4米剪成2.5了

可以模拟一下 看看够不够,不够要么重接回去要么重买了。

网友:
我觉得把单股铜线在夹子的牙口上绕几圈
是个不错的主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36平方,貌似比原车电瓶线还粗,怎么会热呢?

比较长吧,改天看看具体多少平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