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JSPRINGS石英手表拆开看看,还值得修吗?

楼主(2020-12-09):
这个表怎么样,蓝色的按键被我弄断了,能不能修得了,还值得修吗,查了一下是精工旗下的!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线圈这么多个会耗电与否?

楼主:
另外两个应该是倒计时和秒表,不用不耗电!正常走时还挺准的!

网友:
按键掉了只是计时器不能用了,也不影响看时间,没有这个需要可以不修它。
如果想修又不想多花钱的,可以把上面那个正常的按键拆下来测量,照着卡尺量好的尺寸去买代用的,
收到了装上去就行了。不过代用的配件,尺寸合适呢,款式还不一定能找到一样的,
而且换的不好对手表的防水功能还是有点影响。

网友:
3个线圈,看起来就不一般!

网友:
三马达?这是啥表啊。。。。。。

网友(2025-02-11):
机芯看起来高大上,但是总觉得又有股廉价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