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电阻多少欧的?

楼主(2020-12-09):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电阻多少欧的?

网友A:
3.6?字数字数

网友:
线绕电阻,我也猜不出来它是多少欧的。

网友B:
有个手册 色环电阻根据色环算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手册 色环电阻根据色环算大小

色环电阻最后一环离得远吗不是,这个怎么两边差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字数字数

3.6欧?还是k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3.6欧?还是k欧啊?

这个线绕电阻,3.6欧,不会是3.6K的,也不会是36欧,也不会是360欧。

网友:
有个app也能算色环电阻

网友:
线绕电阻39Ω

网友(2021-03-05):
把中间的三个色环颜色帖上来

网友C:
由于长时间发热,色环已经变色了,难以辨认,从相关电路看能不能推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于长时间发热,色环已经变色了,难以辨认,从相关电路看能不能推算出来 ...

色环不准确的话,谈阻值多少就是笑话了。

网友:
看线那么粗,有可能是0.36欧姆。
不过最好结合电路分析一下,这种绕线电阻一般用于电流检测或监视。

网友:
你拆一圈烧断的电阻丝用数字万用表量一下乘圈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