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BB正片工具开B27A写入掉盘

楼主(2020-12-09):
3281BB单贴PF603,B27A颗粒,正片工具默认配置开出来,前面500M写入150+,写到500M以后,一下就停了,然后看到写入速度一直降,降到0后就掉盘了。

PF603以3281BB出来之前一直是贴3281AB的,正片工具量产出来速度不错,咋到了BB,就出现这种问题?是固件不匹配吗?
电压1.2,1.8故障依旧。

有请高人解答。

实在不行,就去贴AB去。

网友:
1.2V的电压还是不行,上1.8V看看

网友:
BB我都改1.8V,用1.2V总有这的那的问题

网友(2021-02-21):
我黑片tlc,qlc都是这样,和你一模一样问题,正片工具开的。用黑片工具开的话256g的qlc开成slc就一切正常,不知是不是颗粒漏电

网友A(2021-03-26):
我整了个29f02t2a nchi 256g 4ce玩,量产成功了,读250m,写170m很厉害。可惜,一跑4k马上就掉盘,掉固件。要短接才能重刷,换了供电电感也一样。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整了个29f02t2a nchi 256g 4ce玩,量产成功了,读250m,写170m很厉害。可惜,一跑4k马上就掉盘,掉固件。 ...

换3281AB了。我感觉是BB固件的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整了个29f02t2a nchi 256g 4ce玩,量产成功了,读250m,写170m很厉害。可惜,一跑4k马上就掉盘,掉固件。 ...

我也是,很你的情况一模一样,拷贝数据过了SLC CALSE就直接掉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3281AB了。我感觉是BB固件的锅

手上刚好有翼浪家的3281AB,把片子换过去,的确可以了。读300M,写不太稳定,最高到100M,平均70M

网友:
范老师我试了贴英特尔3d可以玩

网友:
感觉是不能超频,之前做过一个送朋友试过发现有问题用回正常版本稳妥点,人家要数据我们是拿来玩的速度也比AB差点不知什么问题了

网友B(2022-08-09):
这问题后续解决了吗?是固件原因还是需要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后续解决了吗?是固件原因还是需要降频

忘了,好像是3281AB了

网友:
我3281AB、BB上1.8v开出来都正常啊,1.2v写入即掉盘。安国AU89103上1.2v可以开B2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