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Nidec 12v600w大功率旋变无刷电机汽车转向电机改霍尔

楼主(2020-12-09):
一直想做一个电动滑板车,最后决定改造小海豚电动车。原来的电机需要换成大功率大扭力的。经过寻找选择汽车的转向电机,大功率无刷的功率600w,也有800w的,很多类型。咸鱼很多卖的,用来做渔船推进器的挺多,超压到24v用。但都是无霍尔的,用的是更精确的旋变来检测位置。但是旋变的解码板太贵不实用,所以改造一下。(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楼主:
加装霍尔,其实第一次失败了,因为霍尔放上去会突出定子一点点,转子放不进去了。用小电钻在塑料上打磨,让霍尔表面与硅钢平起来。

网友A:
电子助力的车就是用的这样的电机吗

网友B:
有专门的24V滑板轮毂卖,也能到600w超超压800W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的24V滑板轮毂卖,也能到600w超超压800W没问题!!!

我要超压到48v,现在是直接用小海豚电池和控制器24v测试的。轮胎从8寸轮换成10寸的。

楼主:
这种电机可以直接用无霍尔控制器直接启动,只接三相线就可以,但是无霍尔大负载时,比如起步会抖动,上坡无力。

楼主:
电机参数线圈最高可承受电流80a,应该和启动电机一样,只能短时间大电流运行,获得高扭力。准备超压48v用,电流限制在30安左右。发热便上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助力的车就是用的这样的电机吗

不是的,那种是另外的永磁同步,电压也不一样。这个是汽车的转向电机

楼主:
12v空载转速2000多,24v空载转速4000多,准备超压48v用,前后同步轮减速比1:5

网友C:
这种电机有没有可能线圈改一下串并用36V或48V供电呢,如果可以的话应用范围就大很多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机有没有可能线圈改一下串并用36V或48V供电呢,如果可以的话应用范围就大很多了啊 ...

没仔细看啊,楼主就是准备48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仔细看啊,楼主就是准备48v,

那毕竟是超压4倍了,长时间工作肯定有问题。并且这种电机设计就是短时间运行的,连续运行散热本来就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机有没有可能线圈改一下串并用36V或48V供电呢,如果可以的话应用范围就大很多了啊 ...

可以,关键是这电机定子不好拆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关键是这电机定子不好拆出来

不拆定子就两头线圈连接处可以跨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机有没有可能线圈改一下串并用36V或48V供电呢,如果可以的话应用范围就大很多了啊 ...

可以改,里面每一组线圈都是熔接的。不过我是想直接超压,扭力能更大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毕竟是超压4倍了,长时间工作肯定有问题。并且这种电机设计就是短时间运行的,连续运行散热本来就不行 ...

这个具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结果。我在咸鱼看到一个超48v用在小海豚电动车上,他改的是800w的,而且自带霍尔,私聊他说跑了几十公里电机很烫,停下来散热了,是风冷的,不过我没找到他那种电机。我这个是无感600w的。想试试水冷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关键是这电机定子不好拆出来

定子应该不用拆,每个绕组都是独立绕的我看着,都是最后熔接的。

网友F:
打草机的电机合适吗?我拿来做洗车泵了,原电机59V2900转,准备改一下线圈直接用72V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打草机的电机合适吗?我拿来做洗车泵了,原电机59V2900转,准备改一下线圈直接用72V驱动 ...

这个厉害了,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草机的电机合适吗?我拿来做洗车泵了,原电机59V2900转,准备改一下线圈直接用72V驱动 ...

这个看着也很猛啊,可以改,加三个霍尔就行了。你现在这样用轻负载启动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