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两款DZ47漏电保护断路器

楼主(2020-12-09):
网上购买了一只德力西DZ47sLE漏电保护开关,感觉比之前用的南电牌漏电保护开关手感轻很多,还要是连个包装都没有,很怀疑买到了假货,但在德力西天猫专卖店买的,这也会是假货?? 本来想全拆开看看,但开关部分用铆钉固住,拆开后难以装回,所以只拆开漏电保护部分和之前用的南电牌漏电保护开关对比一下。

左边南电牌漏电保护开关,D20 2P。(简称黑柄)
右边德力西漏电保护开关,C16 2P。(简称红柄)

两款开关进线端孔比较大,接多支10平方线不成问题。

出线端孔比较小,两款开关都差不多,接3路2.5平方线线不太好操作。

两款开关连接漏电保护组件的线差别很大,黑柄很粗,红柄的显明细很多,过16A电流应该够的。

红柄漏电保护组件,SCR是100-8可控硅。

黑柄漏电保护组件,内部电路板做工落后点,但原理是一样。

单从漏电保护组件看,黑柄的用料要足很多,开关部分重量更为明显,因开关还要使用就先不拆了,有机会再拆开对比下。至于是不是水货就看不懂,过10A 8A应该不会烧的,漏电时能起保护就行了。

网友:
黑色的电流大些,而且还是动力型的,红色的电流小些,普通型的

网友A:
德力西正泰能有啥水货,渠道商把价压得够低了,也就比杂牌子单只贵个10-20%,仿了没利润不说一被告血亏,就算有假能流通多大的市场,没利润啊

网友B:
16是不可以和20比的

网友:
锄头和镐头的对比,不在一个层面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德力西正泰能有啥水货,渠道商把价压得够低了,也就比杂牌子单只贵个10-20%,仿了没利润不说一被告血亏,就 ...

你还是小看了我朝人民控制成本的能力了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正品,不过和一般的也都差不多

网友D:
谢谢分享。。。哪个月亮更圆?哪个月亮更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小看了我朝人民控制成本的能力了

这和成本有什么关系?说了定价和杂牌就差那么几个百分点,为了这几个百分点承担的风险要比利润高得多,这是风险控制问题不是成本问题,你要是定价比普通杂牌高50%甚至两三倍还有搞头,就这么10%傻了才仿,

网友:
比较简陋啊

网友:
年前也是在京东自营店买了同款,感觉不会有假。
只有有点怀疑如网页说的,同款的电商比实体店用料省些。

网友:
请记住“电商专供”和实体店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感觉假货了,我记得正泰和德力西原来拆开电路板上是有品牌标记的。。。我晕,c16的?那差不多

网友E:
动力型和照明型的不太好比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是不可以和20比的

开关不同不作对比的,这次只对比了漏电保护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哪个月亮更圆?哪个月亮更亮?

都一样圆一样亮,漏电照样能跳,到卖废铜就看个重那个钱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力型和照明型的不太好比较吧

漏电组件都是通配的,C型D型都一样。通常外买到都是C型漏电开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电组件都是通配的,C型D型都一样。通常外买到都是C型漏电开关的。

是这样的吗,我记得好像不是的。

网友(2022-11-12):
现在的漏电断路器的PCB连芯片都省掉了,成本压得够低了。(一颗漏电专用芯片一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