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艾特铭客金刚6蓝牙音响拆解测评:Bose喇叭,德州IC用料十足

楼主(2020-12-09):
随着智能音响的普及,大多数用户逐渐抛弃了比较传统的蓝牙音响,但是传统的蓝牙音响就穷途末路了吗?大家应该都有一个直观感受,那就是智能音响虽然集成了语音助手,联网后会显得比较智能,但音质往往不是智能音响第一考虑的要素,所以智能音响通常会有低音下沉度不够,高音一高就会出现破音。这次非常有幸拿到了艾特铭客金刚6蓝牙音响,艾特铭客金刚6有好多专利技术:悬浮式低频谐振系统、自动低频追踪、电子涡轮、墙式气流增压,完美解决数码音响行业普遍存在的音量小、低频弱、破声严重等问题。下面就为大家分享一下这款金刚6蓝牙音响的评测体验。

外观细节

包装盒的正面是艾特铭客的代言人:乔牧。封面上的信息比较多,其中有音响型号——M8, “可以K歌的蓝牙精品音响”的SLOGAN语,以及产品卖点:HiFi音效、TWS、DPAC解码、3D环绕声、降噪处理。
包装盒背面则要简单得多,只有一个金刚6的产品渲染图。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一款音响的颜值会直接影响其售卖的好坏,金刚6选择了复古造型,森林系的墨绿色配色方案,不管是让它放置在卧室、客厅、书房中,还是出门放置在汽车、自行车、广场上,都不会显得格格不入。机身表面采用了烤漆工艺,触感细腻且不打油。
机身一侧的四颗烫金圆形旋转式+点按式旋钮按键与复古的机身搭配起来更显得怀旧一些,为了能使用户快速上手,在这四颗按键的上方都标明了按键的操作逻辑。其中为模式切换/低音调节、话筒混响旋钮/上下曲调节、话筒混响旋钮/上下曲调节、开关机/音量旋钮。其操作逻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旋钮按键的下方还有四颗状态指示灯,用来指示当前音响处于的状态:蓝牙模式、AUX模式、USB模式、话筒模式。
翻到背面的接口区域,可以看到金刚6的所有接口与按键,其中有复位键、话筒输入、AUX IN、蓝牙对码键、U盘插口、Type-C充电接口。
从金刚6的外形和尺寸来看,金刚6应该属于桌面音响,同时为了携带方便还专门配备了一个皮革提手,在户外使用时,可以挂起来防止音响底部受到磨损。
另外标配一根2米多长的有线麦克风,选配无线麦克风,使用更加便捷,K歌更自由。

整体拆解

既然题目已经提到了这款音响做工扎实,用料十足,光从外观细节来看得出这样的结论还为时尚早,接下来主要对金刚6进行拆解,看看这款音响内在会有什么料。首先是皮革提手拆卸, 需将皮革提手的两端固定螺母拧下来。
提手为真皮皮带 ,并且用的是头层皮,真舍得用料啊,这种纤薄而密集的头层皮具有良好的强度、弹性和可塑性。
然后盖板拆卸,需要用薄片将盖板慢慢划开,另一侧盖板也是如此操作。拆金属盖板的时候,由于胶粘合地比较牢固,所以在拆之前最好用热风机把胶融化一下。
两块盖板为铁质材质,比较软,拆卸的时候切勿用力过猛,否则盖板将会弯曲。
揭下盖板后,可以看到2.25寸喇叭的外侧。
这时需要用螺丝刀将四个角的螺丝分别拧开。
然后再用翘片沿边缘将喇叭固定板划开。另一侧的接口区域也需要按照这个方法进行拆解。
然后轻轻将喇叭固定板抽出,这个抽出之前需要先将接口区域侧的喇叭固定板拆卸,否则两个喇叭都连接在同一块主板上,容易把线扯断。
喇叭是艾特铭客定制低频喇叭,额定功率为30W,专门弥补bose喇叭的低音不足,因为bose喇叭弹波硬,所以中高频强悍,但是低频不足,而定制中低音喇叭弹波较软,所以低频比较好,两者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共同营造出丰富的立体声效果。
下面这个喇叭有点分量了,这个喇叭便是传说中的bose喇叭,,型号为BE-DQ58N-00,与万元级别bose致宝箱同款喇叭,额定功率30W 。bose一向都是以小巧著称,其真正依靠的是音响气量流扬声器技术。由于低频喇叭和bose喇叭的功率都为30W,所以艾特铭客金刚6选用电源线比较粗壮一些。
内置了5000mAh动力电池,其实是两个2500mAh 7.4V电池串联,支持DC5V-19V充电(特斯拉model x、mosdel s 用的就是5c动力电池标准),瞬间放电量高达60W,不仅续航力强,而且其充电速度也是杠杠滴。
金刚6为了解决全金属机身的屏蔽情况而专门定制了天线,同时还保持了水平对置结构,其低音效果也应该有所增强。水平对置结构想法源于水平对置发动机(保时捷、斯巴鲁的发动机),好处在于抵消振动,而金刚6采用水平对置结构设计,是为了抵消机身振动,在空气弹簧的作用下,增强低频。
金刚6采用了艾特铭客迄今为止最大的电压动态范围电容,支持 5V-20V的充电电压。
功放为德仪TPI 3118功放IC,功放的作用就是将信号源的微弱信号进行放大以驱动扬声器发出声音,由于同等功率中是最贵最好的IC,所以这款功放IC一度被称为断货王。不过贵也有贵的道理,其具有高保真、瞬态好、低失真、耐电流、耐电压、运行稳定等别的功放IC所没有的特点。
为了满足功率以及低音输出的需求,金刚6还内置了4个大功率电感 ,这种电感不仅具有良好的密封性和稳定性,并且还可以耐大电流具有低直流电阻等特点,大体积广场舞音响中经常会用到这款电感。
蓝牙芯片为山景蓝牙5.0芯片,蓝牙5.0也算是TWS耳机的标配了,并内置专业K歌混响DSP,这也是金刚6支持K歌的原因之一,所以这次随机还附赠了一个麦克风,如果将其插入话筒输入接口,金刚6会自动识别输入设备,在K歌过程中,可以通过调节混响层级来适应不同场合下的人声清晰度。

音质体验

金刚6采用了山景蓝牙5.0芯片组,不管是与手机连接还是与音频设备连接后,连接都十分稳定,并且支持高品质音频。
在音质方面,对于《加州旅馆》这首歌曲中观众的欢呼声、掌声、还有歌手的演唱和吉他的弹奏声,都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来,说明金刚6的低音表现非常到位,到了高音部门,耳机表现较为均衡,没有出现炸耳感。同时金刚6的降噪效果也非常不错,即使在嘈杂的环境中也完全不影响听歌。
然后咱们来一曲《渡口》作为试听乐,金刚6同样在低音方面表现非常好,其中音乐最前面的鼓声,都可以清晰地听得到,整首曲子的下潜度也不错,声场表现极具感染力。

个人观点

整体来说,艾特铭客金刚6蓝牙音响不仅是一款好看的音响,其拥有森林系的墨绿色配色方案的复古设计, 使其能够很好地融入不同的使用场景中,而且还是一款做工扎实、用料十足的蓝牙音响,定制低频喇叭与bose喇叭保证了全频音质高超的发挥,德仪TPI 3118功放IC具有高保真、瞬态好、低失真、耐电流、耐电压、运行稳定等特点,山景蓝牙5.0芯片保持了蓝牙连接的稳定性。通过近两周的深度体验,金刚6蓝牙音响音质非常不错,其便携性、续航能力、外观设计等方面都比较令人满意。

网友:
就是烧钱的货

网友:
做工好差。这么大功率根本没考虑到共振问题

网友:
还敢定价¥999, 一折看有人买不?

网友:
有广场舞需求的,买个也没啥。air pods 一对耳机比这个更贵,上面一堆和放音没啥关系的功能,其实30元买到好的蓝牙耳机都很不错了。这个貌似主打颜值,内部做工应该加些海绵防震。产品别具一格,有特色,比几十块的好多了。其实价钱差别比奢侈包包和无法分辨的同品质鱼目混珠包小多了。

网友:
介绍文加了太多的形容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