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昕昕/尚动数码闹钟,学生闹钟。

楼主(2020-12-10):
8.9元的闹钟,字体很大,但是可视角度小。时间特别准,7天了,和手机时间对比还是1秒不差,但是温度偏高1.2度,热敏电阻是贴片的,想买个热敏电阻换上,想想还是算了。闹铃声比较小。开了自动感光,到了夜晚微亮,送的3节碳性电池不知道电池能用多久。

楼主:
还有个大缺点,换电池时间会掉,不方便。

网友A:
友情提醒,这个辣鸡电池容易漏液,及时更换

网友B:
电池正负极供电端接个220uf漏电小的电容就可以解决换电池掉时间的毛病,这种便宜货按理误差很大,晶振可以用RX8025来代替就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正负极供电端接个220uf漏电小的电容就可以解决换电池掉时间的毛病,这种便宜货按理误差很大,晶振可以 ...

时间居然很准,出乎意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正负极供电端接个220uf漏电小的电容就可以解决换电池掉时间的毛病,这种便宜货按理误差很大,晶振可以 ...

并在3v端吧?这货2节电池也能用,但是会没有灯光和铃声。16v100uA的电解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友情提醒,这个辣鸡电池容易漏液,及时更换

确实提心吊胆的,后面准备用碱性电池。

网友:
我觉得可以改成4056外供电,里面放好三节镍氢串联,或者一节锂电池,导线延伸到4056充电板。

网友:
如果改成充电的4056板子加一节锂电池供电就完美了

网友:
空间这么大,不改锂电浪费了

网友C:
我买了两个,温度都差一点,要不就高一两度,要不就低一两度,反正没合适的,最好用的是里面的夜光功能,晚上特别不错,由于晚上需要给孩子喂奶,看个时间很清楚。

网友:
买个超级电容3.3V0.22f的装上就行了,1元包邮

楼主:
电容器到了,有空加上去,以后换电池看能不掉电不。另外买了个0.22f法拉电容,发现真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时间居然很准,出乎意料,

难以想象!山上的振荡水平提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以想象!山上的振荡水平提高了?

好像还是慢了1秒,以后再观察下看,刚加了电容,换电池可以坚持15秒不掉时间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容器到了,有空加上去,以后换电池看能不掉电不。另外买了个0.22f法拉电容,发现真小 ...

电容插泡沫上保存没问题吧,之前看到网上有人说不能随便放一起,会短路鼓包。

楼主:
加了个16V220uA的电解电容,用电线焊好,放在右上角位置,固定好。换电池可以坚持大约15秒不掉时间了,基本满足要求,刚忘了再并联个电容,这样就可以坚持30秒了。这次买了夹子,正好测下工作电流,数字表测不出来,数字表内阻大导致的?好在身边有指针表,刚通电电流大,先打到50mA档通电,再转到到0.5mA档,可以看到指针在轻微的脉动,估计1-2uA的变动,电流显示位1格多一点,大约12uA吧,接着把光感开关打开,模拟黑暗环境,微亮模式,指针到了4大格2小格的位置,电流225uA,微亮很耗电,电流是正常模式的18倍啊,还是不要开自动微亮了。
测了几个电容,220uF测的基本都是216-217uF左右,这电容还不错,容量准确。
闹钟塑料比较差劲,螺丝柱已经发白变性了。
时间重新对准了GPS时间,观察1个月看看,能差多少。

楼主:
不开其它功能,12.5uA的待机电流,3节碱性电池,按600毫安时容量算,能用5.17年。保守点,待机电流按25uA算也能用2.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两个,温度都差一点,要不就高一两度,要不就低一两度,反正没合适的,最好用的是里面的夜光功能,晚 ...

夜光模式微亮时功率是正常模式的18倍,严重缩短待机时间

网友:
这个山寨时钟还好点  几天的时间差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