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控制语音模块电路的咨询

楼主(2020-12-10):
各位大神我算是电路小白,设计真不会弄就会拿烙铁焊焊补补。现在想弄个定时控制语音的小电路,比如说通电后每隔1-2分钟给语音模块IO1口一个对地的信号,音频模块播放存好的声音。周而复始的运行下去。语音模块已经有了。好像有个c005的定时芯片,不知道能使用不?哪位老师能给接线图,或者画个小电路图?可以有偿,微信发红包都成。经过测试IO1接口对GND碰一下就能播放存好的音频了。

不知道用这牛屎片,还是用555呢?

网友A:
有成品的店铺红外感应说欢迎光临的,有门窗防盗开关触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成品的店铺红外感应说欢迎光临的,有门窗防盗开关触发器,

那时间控制呢?我是想通电后隔一分钟就播放一段音频,那个好像还要触发吧?

网友B:
看C005的定时输出为什么信号,如果定时后输出低那直接把C005的输出接到语音模块的IO1
如果定时输出高,需要做一个转换,如下图加一个三极管几个电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C005的定时输出为什么信号,如果定时后输出低那直接把C005的输出接到语音模块的IO1
如果定时输出高,需要 ...谢谢老师,今天c005 ic到了,完了我搭个电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C005的定时输出为什么信号,如果定时后输出低那直接把C005的输出接到语音模块的IO1
如果定时输出高,需要 ...

今天试了一下这模块好像不是循环的,有些头疼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这模块好像不是循环的,有些头疼了

这个是有触发信号才能输出的,如果要循环,需要用555定时电路或者单片机定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有触发信号才能输出的,如果要循环,需要用555定时电路或者单片机定时 ...

嗯嗯,想偷懒用个小模块解决了,看样子这又回归到555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想偷懒用个小模块解决了,看样子这又回归到555上了。

你要做啥呢?循环叫卖大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做啥呢?循环叫卖大喇叭

我能说我弄个黑广播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路过学习一下.

有没有好的建议哈?用什么电路搞搞?

网友(2021-03-24):
挖坟啦
家里有个19.9包邮的电池电动桶装水抽水机,可以把杯子放着接水那种,不用一直手拿着杯子,按一下开关一直抽水。
我想实现按一下开关,抽水20秒,然后停止,看起来用这个芯片很容易实现啊。接线图这样对不对啊。线路上还需要什么电容电阻么。锂电池的话,延时20秒左右,是选择51000欧姆的电阻么。

另外还想实现,如果在抽水过程中,按一下开关停止,怎么实现啊。

网友:
如果一直触发IO能自动循环 而且能存两个曲目 。那就简单了 。一个有声音 一个没声音 没声音那个的时长就可以做延时时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