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IY 48v电容麦克风幻象电源

楼主(2020-12-10):
48V幻象电源是很多有源专业话筒的电源。
  这里收藏的是一个简洁的48V幻象电源电路,适用于除了电子管之外的大部分专业话筒。
  具体电路图,如下所示:
这个电路的变压器输出是交流48V,一般不容易买到这个数值的成品。可以使用十几瓦的双24v变压器,这里使用的话变压器中间抽头不用,用两端输出就是48v
  还有D5是48V的稳压二极管,这个参数也是比较不容易购买,但是也难不倒我们,稳压二极管是可以串联的,所以这里使用两个1N4749的24v稳压管串联成47v,因为稳压管有一个0.5v的压降,两个就是1v
  卡农插座CN2与话筒连接、CN1与话放连接,都是平衡信号。
  C10、C9是隔直电容,避免幻想48V电压施加到话放的输入端。
  如果你有一个话放,不带幻象电源,用这个简单的电路做一个幻象电源就能‘享用’很多专业话筒了。
  图中的原件参数如下表所示:

下面是打板效果我还没打板,是用的洞洞板做的,效果不错(成品板尺寸44mmx80mm)

我还没打板,是用的洞洞板做的,效果不错,当然这里我还没有放开关,如果你需要开关可以在R3前面断开加入一个自锁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A:
这是上来秀3d打印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上来秀3d打印机的。

额,我没有3d打印机呀,一直想做,但是没有时间做呢

网友:
倍压镇流了解一下。

网友B(2021-03-17):
挖个坟,怎么看都觉得C2和C3那一路是短路的啊,电容通交流,相当于导线啊,前面变压器是交流啊,不是直接短路了么,交流整直流么,为什么要加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挖个坟,怎么看都觉得C2和C3那一路是短路的啊,电容通交流,相当于导线啊,前面变压器是交流啊,不是直接短 ...

是因为电容太小,所以也能隔掉电源的交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电容太小,所以也能隔掉电源的交流吗,

毕竟市电也就50hz吧,深究可以算算

网友:
LZ专业。想请教一下:用于驻极体的话筒放大电路(有幻象电源)要接动圈式话筒,需要改什么地方?还是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好一点的话放都有幻想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挖个坟,怎么看都觉得C2和C3那一路是短路的啊,电容通交流,相当于导线啊,前面变压器是交流啊,不是直接短 ...

小电容对50HZ容抗很大,并不会导致短路。这个接法是防止交叉调制干扰的,二极管在整流50HZ交流电的时候,根据它的伏安特性曲线图,其工作点等效电阻不断变化,从交流供电端串过来的高频干扰信号经过这些二级管时会被这个50HZ的周期信号调制,再串到后级电路上,会导致后级出现交流声干扰。在二极管两端并联小容量电容,可以让其高频等效电阻一直很小,不会产生调制效应。早年的中波调幅收音机对这个很敏感,纯音频放大电路倒是没什么感觉。

网友(2021-06-03):
学习。正要搞年麦克风用

网友(2023-03-28):
楼主做得不错。给个小小建议,在C6傍边在并联一直104高频电容,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