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老松下NV-HS1000EG SVHS录像机拆解

楼主(2020-12-10):
在库房里闲置十多年,里面有一个部件锈蚀。打算换个新的部件,就活。

next

网友:
铁钩子貌似生锈了

楼主:
还是那个svhs松下录像机

把sd85里面的拆出来了,锈蚀的部件很难取下。部件明天换上,试机。

网友:
居然还有零件,厉害!

网友:
你好。楼主,我家也有一个80年代的录像机,请问如果拆的话,还有什么零件是有价值的么,我是一个小白,请教,谢谢了

网友A(2021-05-31):
与AG-4700一样对吧?这个是625线,清晰度更高。是不是模拟录像机里面清晰度最高的?

网友(2021-10-16):
引用 网友A:
与AG-4700一样对吧?这个是625线,清晰度更高。是不是模拟录像机里面清晰度最高的? ...

一样的,4700有一个型号也是这种磁鼓,和HD100,HD82磁鼓比较像,只是多了一组编辑磁头,不过4700最多的是像HD550的那种磁鼓。

网友(2022-08-16):
我也有一台,不走带

网友(2023-11-06):
好好收藏,已经是藏品了。

网友:
看到了青春的样子,录像机机械与电子的完美结合!

网友:
居然还有零件

网友(2025-04-24):
好多录像机里面都有磁鼓 貌似还有滑环的作用?这个东西真精密呀 随便一拨能转好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