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S0121A高质量简体中文汉化版(己完成)

楼主(2020-12-10):
........

汉化己完成,己开卡刷入,固件版本确实是S0218CS和R0605AS两个版本,

还行,原始坏块没超50.3位纠错RDT才过。
此版本不对外免费共享,纯属方便自己偶尔开卡使用。此贴不再更新...

网友:
老铁还在用XP系统

网友A:
求楼主发一份 不汉化的就行 以发邮件

网友B:
7S2F还是厉害呀,都被你用了多久还能量产64G,基本上没有产生多少坏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楼主发一份 不汉化的就行 以发邮件

请问下你是否知道此版固件更新了哪些东西?此版工具附带了一个没见过的R版常规固件。好像是R0605 AS这样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7S2F还是厉害呀,都被你用了多久还能量产64G,基本上没有产生多少坏块呀!!! ...

是的。都十年多了,没新增,原始坏块不到50。请问下你知道此版固件更新的是哪些东西吗?还有个非常规格式的R版固件是什么情况?AS结尾。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都十年多了,没新增,原始坏块不到50。请问下你知道此版固件更新的是哪些东西吗?还有个非常规格式 ...

1.固件更新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具体测试是双贴L06B原来的是240M左右的写入,现在用S版本可以达到400,4K基本没有变化,其他的没有测
2.R版本的AS结尾好像就是更改几个颗粒的频率,具体没有问,
2.这个S版本的其实为了L06B,可能是出来晚了,反正也没有见几个大厂用23246EN +L06B的组合,
3.上天看到好几个人换了好几种板子,2246EN 的16贴的,贴满32G的颗粒,用这个固件测试,都是能量产,不能跑圈,跑圈掉盘,改造了好多电路,用可调电源直连3.3V也不行,首先排除颗粒问题,几个板子都不行
4.16贴的板子贴其他颗粒1T总容量没有问题,可见2246EN+L06B的组合也就那样了,这个固件出来的意义就是为了写入速度增长的好看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固件更新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具体测试是双贴L06B原来的是240M左右的写入,现在用S版本可以达到400,4K基 ...

领教了。我换TH58TEG8H2HBA89颗了,msata四贴。参数表更换过了。这两版固件为何找不到下载?你有?主程序己完成汉化,测试过开卡,RDT正常。这版汉化完成,本本壳子装上不再搞了。盘今天才回来。

网友A:
以发邮件 能否发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发邮件 能否发这个软件

。。。。

楼主(2021-02-08):
赞助者名单:
381782***@qq.com(赞助五十块)
216660***@qq.com(赞助七十块.订制专属广告文字)
hzx69***@163.com(赞助九十块.订制专属广告文字.专属机器ID码绑定PC一台。)
130230*****@163.com(赞助一百二十块块.订制专属广告文字.专属机器ID码绑定PC一台.加入宣传网店logo专属订制图片)
感谢以上赞助者,尊重本人汉化劳动成果。
13856026***@163.com(单独感谢赞助两百块.单独为其汉化指定开卡出错代码提示十五处,并加入中文提示出错解决代码)
haisl***@qq.com(感谢赞助五十,祝你春节快乐)

楼主:
tqy5****@vip.qq.com(感谢赞助五十,同样祝你春节快乐)
感谢以上选择赞助的人,谢谢你们尊重本人的劳动成果..

网友(2023-01-21):
能不能发个量产工具ttsniper@126 com写入应该怎么样都有300左右吧

网友(2023-04-08):
求楼主发一份邮件地址见站内消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