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PU集显支持高刷新率的显示器吗

楼主(2020-12-10):
请问目前市面上最新出的cpu集显能否支持1080p分辨率的144刷新率显示器,当然不是用来玩游戏的。

网友:
应该是支持的

网友A:
支不支持高刷新率要看主板提供的显示器接口,如果接口版本太低带宽不够就不能上高刷。
1080就算是好老的古董都能上

网友B:
单一分辨率下的刷新率取决于显卡的RAMDAC
1080P分辨率下144MHz来说,1920×1080×144×1.344÷1.06≈727MHz
理论上显卡RAMDAC时钟频率达到727MHz时就可以支持1080P下144MHz刷新率了
具体到实际硬件上就不好说了,基本上目前的主流显卡都可以支持。

网友C:
60的和144的,看不出有啥区别,不信你试试。

网友D:
9代和8代的cpu肯定支持。

我用的rx 560D显卡,显示器支持60hz和75hz的刷新率,但我都调成60hz在用。

楼主:
如果支持不知道原装cpu散热器够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不支持高刷新率要看主板提供的显示器接口,如果接口版本太低带宽不够就不能上高刷。
1080就算是好老的古 ...

现在主板基本都带HDMI接口的就是不知道哪个版本以上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一分辨率下的刷新率取决于显卡的RAMDAC
1080P分辨率下144MHz来说,1920×1080×144×1.344÷1.06≈727MHz ...

我是配十代i3或者i5集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的和144的,看不出有啥区别,不信你试试。

目前还没看过144的显示器,如果差别不大还是优先考虑普通60刷新率的兼容性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9代和8代的cpu肯定支持。

我用的rx 560D显卡,显示器支持60hz和75hz的刷新率,但我都调成60hz在用。 ...

我是配十代i3或者i5集显的,我记得以前使用crt显示器的时候有一次把刷新率从60调高到75后用不了多久主板就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看过144的显示器,如果差别不大还是优先考虑普通60刷新率的兼容性高些。 ...

我现在在用144的,打游戏时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流畅很多,游戏才需要高刷,不玩游戏就买普通60的,便宜很多。而且你用集显,也跑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在用144的,打游戏时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流畅很多,游戏才需要高刷,不玩游戏就买普通60的,便宜很 ...

看来还是买普通的就够用了,游戏鼠标我倒是使用过感觉比普通的反应要好很多。

网友(2021-01-17):
据说得dp接口的输出,HDMI好像不支持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