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飞利浦行车记录仪CVR 不启动毛病 一例

楼主(2020-12-10):
天冷了,车上的飞利浦CVR行车记录仪却罢工了,开机不亮屏也没声,只有电源灯正常亮着。

刚开始怀疑记录仪自身的问题,拆了一圈没找到原因,拿usb线接个示波器口插上却神奇复活了。

于是装回去,用充电头配usb mini B线插上,一切正常。但用车充头子接12v插上,却死活不行,怀疑车充的问题。

量了下车充出来到usb头有5.3v电压,而usb充电头出来到机器是5.1v电压,怀疑5.3v电压让记录仪无法工作。记录仪的usb电源管理输入电压适应范围是不是窄了点。

拆开车充,是常见的成熟廉价的 34063 bjt 带磁环 方案,但这台车充做工还不错,标称5v2A能力,用料够足,外驱的mosfet ;反馈FB分压电阻是24k 7.5k,根据1.25v参考反算出来恰好是接近5.3v,正中5.25v理论值。也就是说这个车充设计就是额定电压偏高到5v 正负0.25上限输出的,实测漂到了5.3v多。交流群里有大佬指出说这是厂家考虑到较长线损问题,故意抬高电压的,正好碰到我这个记录仪不认了。

在24k上并了电阻,把电压降到5v,插上记录仪总算能正常工作了。

这个车充还是给CVR记录仪定制的型号,那么到底是飞利浦贴牌记录仪的问题呢,还是车充厂家的问题,还是匹配的问题呢。

网友A:
电源这点压差不应该成为问题。可能还有其它问题,由于这点小小压差而引发。

网友:
我的小米的行车记录仪是天冷就花屏,重启后就好了,估计是机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这点压差不应该成为问题。可能还有其它问题,由于这点小小压差而引发。 ...

也有可能,我也感觉5.3v就触发记录仪电源管理的OVP保护有点不应该。用段时间再看。

网友B:
这么一看,想起我扔了的记录仪……………………我的心有点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一看,想起我扔了的记录仪……………………我的心有点疼……

如果是安霸联咏凌阳海思方案,不漏录的好产品,可以当读卡器等确实有点心疼。如果是全志凌通漏录产品就算了,而且一插手机平板存储卡会被格式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可能,我也感觉5.3v就触发记录仪电源管理的OVP保护有点不应该。用段时间再看。 ...

看看过压保护OVP部分的电阻是否变值,造成提前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安霸联咏凌阳海思方案,不漏录的好产品,可以当读卡器等确实有点心疼。如果是全志凌通漏录产品就算 ...

是不是这几个方案不知道,貌似就因为插电不来就给我扔了……

网友:
5V左右都行 一般是  里面的电池不行了,建议去掉电池

网友:
15b+挺新的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