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老式山寨浴霸,一看吓一跳!

楼主(2020-12-10):
家中浴霸,几个月前风扇停摆没管它,前段时间两颗报废,只剩下两灯取暖,就网上购得两颗装上,开灯,4颗发光发热,不到30秒,全部灭掉,检查线路非开关故障,怀疑浴霸上的线路有问题,遂拆下查看,一看吓一跳!

网友:
经常高温塑胶老化了。

网友:
应该是用的回收塑料或旧塑料。 一分钱一分货吧,,贵的东西不一定好,,但便宜的东西肯定是很差的

网友:
时间久老化了

网友:
我看到这样的线我也得吓一跳。这种既要接触水汽又要接触电的东西,能买好的还是买好的。还是安全最重要

网友:
有安全顾虑的还是选择大品牌为佳

网友:
用了几年,线老化成这样?

网友:
浴霸的灯烤得老化了,卫生间的马桶盖靠近照射的地方发黄明显,也是老化

网友:
太惨了,都是回炉塑料?
浴霸是大功率电器,最好把垃圾线材更换了再用,原配的多芯线应该另配两灯/一风机3根线就行,照明灯不用/地线/零线直接~就会安全无故障了。

网友:
卫生间的电器,马胡不得,一定得买好的,几年了能老化成这样子?不安全。

网友:
幸亏拆了。继续用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