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蜗牛星际nas的风扇问题

楼主(2020-12-10):
今年夏天感觉蜗牛星际nas风扇声音大了一点点,改了12v转5v给风扇供电,用的是L7805元件,之前夏天都好好的很静,最近每一天早期启动都会很大的噪声,是不是7805启动慢了,用了12v电流变大了?我只有重启nas才变正常,求解有经验的如何解决?

网友:
那个很大的噪音一般是含油轴承的风扇,轴承老化了之后缺油,刚通电的时候比较涩产生的噪音,等转动起来了轴承热起来了油流动性好了,噪音就降低或消失了。
简而言之,是风扇坏了。
解决办法,拆开风扇揭开不干胶贴纸清理含油轴承加油,或者更换风扇都可以。
他原装那个风扇噪音比较大,风量还挺小,建议直接淘宝换一个。

网友:
换个风扇就好了,劣质风扇 一到冬天润滑就凝固了,

网友:
风扇是什么轴承?便宜的含油轴承,冬天刚启动的噪音都很大,我电脑上有的猫头鹰工业版的风扇,不知道是什么轴承,用了好几年都不响!

网友:
我的电脑一到冬天两个风扇就电锯一般嗷嗷叫

网友:
不需要用7805降压,硬盘背板上就有5V电压。把原来的12V供电切断,跳个线过去就行。78L05输出电流小,带个风扇可能会过载,反而会弄巧成拙

网友:
换双滚珠轴承风扇,一种5伏取电风扇减速,另一种用可调降压板。含油轴承风扇老得保养太麻烦。

网友:
风扇电压降点  我现在风扇声音很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