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VGA信号问题

楼主(2020-12-10):
VGA信号问题,现在有两台电脑,一台台式机,一台笔记本,用KVM切换,拆开KVM里面发现里面有电路,但实际效果很不好好像没有视频放大电路,就是简单的电子开关芯片进行切换,效果太差,弃用了。
再看一下,KVM里面,键盘鼠标共用,就是一个USB扩展,按下切换USB连D+,D-这边,或那边,这样两个电脑就可以共用一个鼠标键盘了,后来自己用USB扩展做一个,也很方便,现在笔记本用VGA输出,台式机用DVI,感觉还算可以,这样两台机就可以共用显示器了,1080显示,但是VGA的信号很明显,显示没有DVI信号锐利,就是模糊的感觉,不太清淅。

我的DVI接口也生锈了,昨天晚上我试了一下,我以为高清口输出到电脑显示器效果会很差,没想到效果很好,之前买的是DVI转接HDMI的转接线,然后看了一下,接口定义说的就是HDMI完全兼容DVI的接口,我看了定义,确实该有的也有,我想反过来应该也行,然后我测试了一下,用笔记本的HDMI输出信号,显示器接DVI,没想到能显示,哈哈,但是花屏了,晕了,可能是接触问题,后来把DVI接触点,用钢刷子把锈搞干净,显示非常完美,不过呢,显示器还是只有一个DVI口,两台共用,VGA口就是差了一些,也可能VGA信号线不行,但是线很短,影响不是最大问题吧。

没有DVI切换器,VGA的KVM切换器有两个,都不想用,就因为效果不好。

VGA切换的,也找了一张图,百度没VIP将就也能看明白, 我看我的电路上也有很多三极管,我原来以为是红色 绿色彩蓝色 放大的,实际上只是接地用来50欧阻抗匹配的。没什么用。

接口定义 DVI 和 HDMI

这个是我看别人做的板,就是EDID多加了个芯片,24C02 不用也可以的,显示器上自己带个个芯片

电路,不太清淅,不用下载,截图的,但能看清楚。

两电脑共用鼠标,键盘,就随便用个牛屎的USB扩展,加个开关就行。自己做也很简单。

楼主:
VGA就不上图了,模拟的接口。

网友A:
可以用支持一键切换信号的显示器。一台电脑用VGA,另一台dvi,效果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支持一键切换信号的显示器。一台电脑用VGA,另一台dvi,效果非常好。

我现在就是用的一台显示器,有VGA和DVI ,只要用一键关屏软件,比如笔记本一关屏,显示器就会找另一个口的信号,就可以自动实现切换,我说的就是VGA线的显示出来模糊一点,DVI正常,都是在同一台显示器上。